[STM32F1] ucosii使用OSTimeDlyHMSM函数任务不切换

楼主(2018-04-23):
在ucosii中对OSTimeDlyHMSM(0,0,0,1);这样赋值任务就不会跳转,求助大神

网友A:
首先,大多数人都习惯用OSTimeDly()
其次,你这个问题问的很空,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B:
同楼上的,这个问题没头没尾,确实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网友C:
延时1个ms,你得时间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