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是否与反激式开关电源有影响

楼主(2018-04-23):
pfc电路是否与反激式开关电源有影响,为什么测+12V和+15V的输出电压波形是一个类似正弦波动的波形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反馈环路没调好吧,
431,1,3脚间接入RC回路,然后慢慢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环路没调好吧,
431,1,3脚间接入RC回路,然后慢慢调吧。

RC回路?

楼主:
是由于PFC电感在那,继电器没有加入控制部分,而一旦开始的时候是高压直接上电,在那一瞬间电压上升太高,会对开关电源形成一个冲击,而电容的耐压值没有达到那个冲击电压的电压值,使得电容在那一瞬间被冲击坏,从而导致电源部分控制电路无法再起到控制作用,因此导致电路输出电压不稳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由于PFC电感在那,继电器没有加入控制部分,而一旦开始的时候是高压直接上电,在那一瞬间电压上升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