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塑料外壳设备,如何过EMC

楼主:
个人认为金属外壳的设备做EMC测试;无论是做快速瞬变,静电这种EMS项,还是辐射发射这些EMI项,因为有大地接地点提供干扰泻放路径,同时金属外壳对电磁场起到屏蔽作用,所以要简单一点;      但是对塑料外壳的设备没什么经验:因为塑壳本身没有屏蔽效果,辐射发射限值肯定相对来说不好过,这对辐射电磁场抗扰度同样适用;浪涌还相对好一点;快速瞬变因为没有旁路泄放通道,会导致给电源施加干扰的时候,干扰电流流经cpu并其它信号线或通过分布电容到达大地,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最近做一个塑料外壳设备,主要回路有主电源、485隔离通信、RJ45以太网,当给任何一个回路施加快速瞬变的时候都会影响到以太网的正常通信;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把大地引到设备电路板上,做四级静电的时候怕和引入的大地绝缘距离不够,导致端子或电路击穿;请大神帮忙看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2018-04-24):
没有金属外壳,你做个金属内裤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内部电镀完以后,是要用一个端子和壳内的电镀层紧密连接,然后这个端子再接到大地吗?同时这个大地再引到pcb上作为干扰泄放路径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一定需要 法拉第笼效应就这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我上面说的那种方法可行吗?就是内部电镀后,把原来的塑料壳完全当做金属外壳接到大地,然后用金属外壳设备那种引导泄放方法解决EMC问题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可行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但这种方式有个担忧点,由于把大地引到了设备内部以及pcb上,做静电的时候高压会不会击穿比较薄的 塑料壳体或者击穿接线端子?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没关系。有趋肤效应。内部等电位。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塑料壳不电镀,只把大地引到装置内部的pcb作为泄放通道,处理辐射发射和辐射电磁场抗扰度会明显变差,会使快速瞬变、静电明显变差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比如ESD,可看做高频干扰。PCB的地线不能看做是一点。 高压时整个电路分布着电场干扰,很容易触发故障。 屏蔽导体内部此干扰。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壳体内部最好是做上导电涂层是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金属外壳,你做个金属内裤

评论里面不能加图片,就写在这里吧。     原来我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就是如果把大地引到了设备内部导电涂层以及pcb上,在做静电的时候如果测试点距离接地点比较远,由于内壁涂层也是接到大地的,会不会直接击穿塑料壳后在壳体内部的涂层上放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评论里面不能加图片,就写在这里吧。     原来我可能说的不太清楚,就是如果把大地引到了设备内部导电涂 ...

会啊!内壁图层不论是否接地,ESD电压足够高时都会击穿塑胶外壳。

这个不影响内部电路工作。

内部电路接地方法:单点接地,串联电阻(耐压高的轴向引线电阻,比如2Mohm)。

看这示意图,有引出端子。引出端子的EMC屏蔽罩是无能为力的。
端子自己得做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啊!内壁图层不论是否接地,ESD电压足够高时都会击穿塑胶外壳。

这个不影响内部电路工作。

1、如果ESD击穿塑料外壳,会在外壳上留下高压击穿的黑色痕迹之类的吗?还是说静电能量不大,不会产生肉眼可见的击穿损坏?
2、内部电路接地方法:指的是壳体内壁导电涂层和引入到pcb上的大地最后汇总后单点连接到对外的接大地端子吗?高压轴向引线电阻是接在数字地和大地直接吗?参见下面示意图
3、“引出端子的EMC屏蔽罩无能为力”,指的是ESD吗,还是辐射发射限值,或者其它项?有什么比较常用的端子防护措施吗?

网友A(点评):
不会这么严重,ESD不是雷击测试。要不然ESD测试过后,什么产品都成麻子。 外接端子不在屏蔽罩保护范围。所以无效。 EMC另外想办法,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啊!内壁图层不论是否接地,ESD电压足够高时都会击穿塑胶外壳。

这个不影响内部电路工作。

接地示意

网友A(点评):
你这两个端子没有防护地接头?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防护接地头指的是接大地的端子吗?用的是5.05间距的插拔端子,在220V电源输入处可以加一位PE,485的屏蔽层可以加一位大地端子,RJ45壳接大地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其它的开入,测量回路就没有接地端子了

网友B(2018-08-26):
内部喷导电漆

网友C:
做好输入输出线缆的屏蔽也可以的

网友C(2018-10-19):
内部可以做导电图层,做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