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TIM3定时触发ADC1采样两通道DMA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8-04-23):
首先程序我是调好了,不过有个地方我没有明白,定时器间隔500US采样一次数据,每次采样100个数据(两通道每通道50 个数据)
问题是当然触发后500MS内这100个数据会采样完成吗,或是如果100个数据没有采样完成,然后定时器的时间又到了再次触发会怎么样呢。。

楼主: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清中断以免一启用中断后立即产生中断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3, TIM_TRGOSource_Update);           //

    //?????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占先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中断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
//ADC_DMA初始化配置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注:ADC为12位模数转换器,只有ADCConvertedValue的低12位有效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使能DMA时钟
  DMA_DeInit(DMA1_Channel1);//开启DMA1的第一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DMA对应的外设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lue[0]; //内存存储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的转换模式为SRC模式,由外设搬移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00;//DMA缓存大小,1个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接收一次数据后,设备地址禁止后移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关闭接收一次数据后,目标内存地址后移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定义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搬移数据尺寸,HalfWord就是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Circular;//循环转换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M2M模式禁用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 ENABLE);//使能传输完成中断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
* 函数名  : ADC1_Init_Config
* 描述    : ADC1初始化配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    : 无
* 说明    : 只是初始化了ADC1但未启动ADC1转换
*******************************************************************************/
void ADC1_Init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 //使能ADC1和GPIOA外设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时钟分频因子为6(72M/6=12M),ADC最大工作频率为14M
        /*初始化配置ADC1*/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即将ADC1的所有寄存器设置为缺省值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扫描模式设置,多通道下使用使能,单通道下使用失能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定时器3TRGO触发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由软件来触发转换启动,也可以设置成外设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5,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6,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DMACmd(ADC1,ENABLE);//开启DMA请求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但还没启动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ADC1复位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完成
        TIM_Cmd(TIM3,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DMA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楼主:
以上是,TIM3定时器初始化配置
adc dma初始化配置
adc初始化配置。。。

求大神指点这个

定时器间隔500US采样一次数据,每次采样100个数据(两通道每通道50 个数据)
问题是当然触发后500MS内这100个数据会采样完成吗,或是如果100个数据没有采样完成,然后定时器的时间又到了再次触发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