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小技巧3:AD中快速调整丝印位置的方法

楼主(2018-04-23):
画完板子最后,我们会调整丝印的位置,但有时候移动丝印的时候经常看不清对应哪一个元器件,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方法。以顶层丝印为例,首先设置board只显示顶层和顶层的丝印层

楼主:
接着我们切换到顶层的丝印层,移动丝印就会看到对应的元器件高亮,可以快速的调整

网友A:
支持下,确实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确实是好办法。

感谢支持

网友B:
我以为是自动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自动调整呢

有自动调整的方法, 右击任意一个丝印 find similar object,调整位置。但这样会有很多重叠,这种事手动最好

网友C:
shift+s 进入单层,调整到丝印层,移动时对应的元件会高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ift+s 进入单层,调整到丝印层,移动时对应的元件会高亮吧

对的,也会高亮,不过我感觉同时看到顶层更爽,免得把过孔打穿丝印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也会高亮,不过我感觉同时看到顶层更爽,免得把过孔打穿丝印了,哈哈 ...

vkj如果是元件的丝印,其实我喜欢用3D视图,可以看到比较接近真实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