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5703a这款芯片每次充电需要重新配置么

楼主(2018-04-23):
为啥我拔下电源之后寄存器重置了?看门狗关了的,还有比如 我把电源电压调大 电流超过设定值,此时芯片不工作,直流电源处电流显示为零,怎么让该芯片重新工作呢? 期待各位大神的指点

能加下QQ吗?77799415,最近也在配置这个芯片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应用, 为啥要拔下来呢,
也曾听说笔记本的芯片就不能断电的, 能想办法拔下还带电吗?

网友B:
TI BQ25703A的NVDC功率路径管理可以在没有电池电池或者电池深度放电时候使用设备。不应该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电流超过设定值,此时芯片不工作,直流电源处电流显示为零,降低电流还不工作吗?会不会你把芯片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BQ25703A的NVDC功率路径管理可以在没有电池电池或者电池深度放电时候使用设备。不应该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

我没有加负载,电压加大到一定程度时直流电源显示的电流就会变成零,我设置的充电电流限制是1.5A 然后就算调低电压 稳压电源显示的电流还是0 此时寄存器没有重置 但是充电电流寄存器显示为0 需要重新写一下充电电流才会工作 当板子不加电源 也不接电池之后 寄存器就重置了 这样算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应用, 为啥要拔下来呢,
也曾听说笔记本的芯片就不能断电的, 能想办法拔下还带电吗? ...

应用是这样的,充电的电源是要用无线充电来提供,所以把充电芯片和整个电路是做在一起的,应该会保证电池一直连在芯片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加负载,电压加大到一定程度时直流电源显示的电流就会变成零,我设置的充电电流限制是1.5A 然后就 ...

奇怪,没用过这方面的芯片,但是看手册中说的超过电压或者电流限制,当你降下来后,会重新工作的呀。

网友C:
这个不需要的,只需要启动时配置一次就OK的

请问你都设置了什么呢

网友D:
这个只需要在第一次开始充电的时候配置一次的呀

网友E:
不应该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需要在第一次开始充电的时候配置一次的呀

请问你都设置了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出现你说的情况的

请问你都设置了什么呢

网友F(2019-04-05):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芯片的配置,请问这个芯片的地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