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Y-iMX6UL套件试用】固件的编译与烧录

楼主(2018-04-23):
首先看看下图,了解一下
明远智睿
MY-iMX6UL套件套件的核心部件。

基于ARM Cortex-A7架构512的DDR3,及4GB eMMC储存器
下面看看开发板支持的系统版本

在这里我们采用Liunx4.1.15版本,用MfgTool2工具烧录

需要的文件如下所示,记住一定要按照上面的文件结构,我是有血的教训的,切记!!!

下载文件拖动文件到一个目录下面
大家看看我的目录,可以同时支持Linux3.14.52  与  Linux4.1.15两个版本,只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亲自验证有效。
下面看看我的配置文件
第一层结构:
第二层结构
第三层结构
下载好文件,按照上面架构搭建
修改cfg配置文件
Linux4.1.15配置文件如下所示:
[profiles]
chip=Linux
[platform]
board=MY-IMX6
[LIST]
name=Linux-4.1.15
[variable]
ek_name=myimx6ek140p
ek_spec=6g
rootfs_l4115_file=fsl-image-linux-myimx6a7.tar.bz2

Linux3.14.52 的配置文件如下
[profiles]
chip=Linux
[platform]
board=MY-IMX6
[LIST]
name=Linux-3.14.52
[variable]
ek_name=myimx6ek140p
ek_spec=6g-512m
rootfs_l31452_file=distro-fsl-imx-fb-image-qt5.tar.bz2

打开编译下载工具,点击start,效果如下:

串口连接如下所示:

修改好以后,用putty串口访问
第一次出现乱码问题,后来重新烧录一次后

正常启动如下所示

输入密码root进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