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大神告知,程序错在哪

楼主(2018-04-23):
IO, pi, GPIO, gp, se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4/01/28 11:45a $
* @brief    Template project for M051 series MCU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LCD_RST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显示***************/
uint16_t IC_DAT2[]=
{
0XB9,0XE3,  0XCA,0XA1,  0xC9,0xEE,  0XDB,0XDA,  0XCA,0XD0,  0XB8,0XA3,  0XCC,0XEF,  0XC7,0XF8,  //显示第一行:广东深圳市福田区
0x31,0x32,  0x38,0x36,  0x34,0x2D,  0XB4,0XF8,  0XD6,0XD0,  0XCE,0XC4,  0XD7,0XD6,  0XBF,0XE2,  //显示第二行:12864-带中文字库
0XD6,0XD0,  0XCE,0XC4,  0XD7,0XD6,  0XBF,0XE2,  0XD2,0XBA,  0XBE,0XA7,  0XC4,0XA3,  0XBF,0XE9,  //显示第三行:中文字库液晶模块
0X53,0X54,  0X37,0X39,  0X32,0X30,  0XBC,0XF2,  0XCC,0XE5,  0XBA,0XBA,  0XD7,0XD6,  0XBF,0XE2,  //显示第四行:ST7920简体汉字库
};
uint16_t pic1[]=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0x82,0x00,0x02,0x61,0x08,0x24,0x00,0x80,0x20,0x40,0x00,0x00,0x42,0x40,0x86,0x01,
...
};

uint16_t pic2[]=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
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
...

};
uint16_t pic3[]=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
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TMR0_EN_Msk | CLK_APBCLK_TMR1_EN_Msk | CLK_APBCLK_TMR2_EN_Msk | CLK_APBCLK_TMR3_EN_Msk | CLK_APBCLK_PWM01_EN_Msk |CLK_APBCLK_PWM23_EN_Msk;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TMR0_S_HCLK | CLK_CLKSEL1_TMR1_S_HCLK | CLK_CLKSEL1_TMR2_S_HCLK | CLK_CLKSEL1_TMR3_S_HCLK | CLK_CLKSEL1_PWM01_S_HCLK | CLK_CLKSEL1_PWM23_S_HCLK;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SetMode(P3, BIT4, GPIO_PMD_QUASI);                //        SDA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3, BIT5, GPIO_PMD_QUASI);                //        SCL

        I2C_SDA = 0;
        I2C_SCL = 0;
}

void GPIO_Init(void)
{
        /* 按键配置 */
        GPIO_SetMode(P1, BIT6, GPIO_PMD_INPUT);                        //        ON/OFF KEY
        GPIO_SetMode(P1, BIT7, GPIO_PMD_INPUT);                        //        RST KEY

        /* 感应配置 */
        GPIO_SetMode(P3, BIT2, GPIO_PMD_OPEN_DRAIN);                        //        L_CHECK
        GPIO_SetMode(P3, BIT3, GPIO_PMD_OPEN_DRAIN);                        //        R_CHECK

        /* 语音口配置 */
        GPIO_SetMode(P3, BIT1, GPIO_PMD_INPUT);                        //        PLAY_BUSY
        GPIO_SetMode(P4, BIT3, GPIO_PMD_INPUT);                        //        PLAY_RST

        /* 数码管IO配置 */
        GPIO_SetMode(P0, BIT0, GPIO_PMD_OUTPUT);                        //DB0
        GPIO_SetMode(P0, BIT1, GPIO_PMD_OUTPUT);                        //DB1
        GPIO_SetMode(P0, BIT2, GPIO_PMD_OUTPUT);                        //DB2
        GPIO_SetMode(P0, BIT3, GPIO_PMD_OUTPUT);                        //DB3
        GPIO_SetMode(P0, BIT4, GPIO_PMD_OUTPUT);                        //DB4
        GPIO_SetMode(P0, BIT5, GPIO_PMD_OUTPUT);                        //DB5
        GPIO_SetMode(P0, BIT6, GPIO_PMD_OUTPUT);                        //DB6
        GPIO_SetMode(P0, BIT7, GPIO_PMD_OUTPUT);                        //DB7

        GPIO_SetMode(P1, BIT0, GPIO_PMD_OUTPUT);                        //BIT0        左
        GPIO_SetMode(P1, BIT1, GPIO_PMD_OUTPUT);                        //BIT1        右
        GPIO_SetMode(P1, BIT2, GPIO_PMD_OUTPUT);                        //BIT2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OUTPUT);                        //BIT3

        GPIO_SetMode(P1, BIT4, GPIO_PMD_QUASI);                        //BIT0        左
        GPIO_SetMode(P1, BIT5,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1, BIT6, GPIO_PMD_QUASI);                        //BIT2
        GPIO_SetMode(P1, BIT7, GPIO_PMD_QUASI);                        //BIT3

        /* LED配置 */
        GPIO_SetMode(P3, BIT6, GPIO_PMD_OUTPUT);                        //L_LED
        GPIO_SetMode(P3, BIT7, GPIO_PMD_OUTPUT);                        //R_LED

        GPIO_SetMode(P2, BIT0, GPIO_PMD_OUTPUT);                        //L_PWM
        GPIO_SetMode(P2, BIT2, GPIO_PMD_OUTPUT);                        //R_PWM

        GPIO_SetMode(P4, BIT4, GPIO_PMD_OUTPUT);                        //L_CTRL
        GPIO_SetMode(P4, BIT5, GPIO_PMD_OUTPUT);                        //R_CTRL

        /* 控制输出 */
//        GPIO_SetMode(P4, BIT4, GPIO_PMD_OUTPUT);                        //P44

//        GPIO_SetMode(P1, BIT5, GPIO_PMD_QUASI);
}
void WriteI2C(uint8_t c)
{
        uint32_t i,j;
        I2C_SCL = 1;

        for(i=0;i<8000;i++);

        for(j=0;j<=8;j++)
        {
                for(i=0;i<1000;i++);
                I2C_SCL = 1;
                for(i=0;i<1000;i++);
                if((c&0x80)==0x80)
                {
                        I2C_SDA = 1;
                }
                else
                {
                        I2C_SDA = 0;
                }
                c = c<<1;
                for(i=0;i<1000;i++);
                I2C_SCL = 0;
        }
        I2C_SDA = 0;
}

void DelayMS(uint32_t p)
{
        uint32_t i,j;
        for(i=0;i<p;i++)
        {
                for(j=0;j<2000;j++);
        }
}

void  TransferCom(uint16_t data0);
void  TransferData(uint16_t data1);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_grapic(void);
void  delayms(uint16_t n);
void  DisplayLine(uint16_t line1,uint16_t line2);
void  DisplayGraphic(uint16_t *adder);
void  delay(uint16_t m);
void  lcd_mesg(uint16_t *adder1);

uint16_t IC_DAT[]={
0XB9,0XE3,  0XCA,0XA1,  0xC9,0xEE,  0XDB,0XDA,  0XCA,0XD0,  0XB8,0XA3,  0XCC,0XEF,  0XC7,0XF8,  //显示第一行:广东深圳市福田区
0XD6,0XD0,  0XCE,0XC4,  0XD7,0XD6,  0XBF,0XE2,  0XD2,0XBA,  0XBE,0XA7,  0XC4,0XA3,  0XBF,0XE9,  //显示第三行:中文字库液晶模块
0x31,0x32,  0x38,0x36,  0x34,0x2D,  0XB4,0XF8,  0XD6,0XD0,  0XCE,0XC4,  0XD7,0XD6,  0XBF,0XE2,  //显示第二行:12864-带中文字库
0X53,0X54,  0X37,0X39,  0X32,0X30,  0XBC,0XF2,  0XCC,0XE5,  0XBA,0XBA,  0XD7,0XD6,  0XBF,0XE2,  //显示第四行:ST7920简体汉字库
};

void  initinal(void)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LCD_PSB=0;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LCD_RST=0;                 //复位
           delay(1);              //延时
           LCD_RST=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Com(0x30);  //Extended Function Set :8BIT设置,RE=0: basic instruction set, G=0 :graphic display OFF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Com(0x0C);  //Display Control,D=1,显示开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Com(0x01);  //Display Clear
           delay(10);             //大于10m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Com(0x06);  //Enry Mode Set,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void     initina2(void)           //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LCD_PSB=0;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LCD_RST=0;                 //复位
           delay(1);              //延时
           LCD_RST=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Com(0x36);  //Extended Function Set 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Com(0x36);  //Extended Function Set:RE=1: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Com(0x3E);  //EXFUNCTION(DL=8BITS,RE=1,G=1)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Com(0x01);  //CLEAR SCREEN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

int main()
     {
         while(1)
            {
                    initina2();            //调用LCD显示图片(扩展)初始化程序
          DisplayGraphic(pic1);  //显示图片1
          delayms(200);

          DisplayGraphic(pic2);  //显示图片2
          delayms(200);

          DisplayGraphic(pic3);  //显示图片3
          delayms(200);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IC_DAT);      //显示中文汉字1
          delayms(100);

          lcd_mesg(IC_DAT2);     //显示中文汉字2
          delayms(100);
        }
      }

void lcd_mesg(uint16_t *adder1)
{
        unsigned char i;
        TransferCom(0x8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LCD_RSTs
        delay(100);
        for(i=0;i<32;i++)
                {
                          TransferData(*adder1);
                           adder1++;
                }

        TransferCom(0x9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LCD_RSTs
        delay(100);
        for(i=16;i<64;i++)
                {
                          TransferData(*adder1);
                           adder1++;
                }
}

void SendByte(uint16_t Dbyte)
{
        uint8_t i;
        for(i=0;i<8;i++)
        {
                if(Dbyte&0x80)
                        LCD_SID =1;
                else
                        LCD_SID =0;
                LCD_CLK =1;
                LCD_CLK =0;
                Dbyte =Dbyte<<1;
        }
}

void    TransferCom(uint16_t data0)
          {

              LCD_CS=1;
              SendByte(0xf8);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ata0);      //高四位
              SendByte(0xf0&data0<<4);   //低四位(先执行<<)
              LCD_CS=0;

           }

void    TransferData(uint16_t data1)
          {

              LCD_CS=1;
              SendByte(0xfa);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ata1);      //高四位
              SendByte(0xf0&data1<<4);   //低四位(先执行<<)
              LCD_CS=0;

           }

void    delayms(uint16_t n)          //延时10×n毫秒程序
                   {
                      uint16_t i,j;
                      for(i=0;i<n;i++)
                         for(j=0;j<2000;j++);
                   }

void    delay(uint16_t m)            //延时程序
                   {
                      uint16_t i,j;
                      for(i=0;i<m;i++)
                         for(j=0;j<10;j++);
                   }

void DisplayGraphic(uint16_t *adder)
{

   int i,j;
//*******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TransferCom((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TransferCom(0x80);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TransferData(*adder);
         adder++;
       }
    }
//*******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
   for(i=0;i<32;i++)              //
    {
      TransferCom((0x80 + i)); //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
      TransferCom(0x88);       //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
      for(j=0;j<16;j++)
       {
         TransferData(*adder);
         adder++;
       }
    }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A:
最好电路图也发了吧,要不然不知道你配置对不对

网友B:
你都没说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只有一段代码,怎么搞

网友C:
这是楼主的精神有问题,啥问题都没说,你以为我们会去找板子下载了,给你慢慢猜??

网友C:
更重要的是你这不是个跑马灯的点灯程序,是个显示屏的,都不知道你什么鬼的显示屏。

网友C:
最后还是希望楼主自力更生,慢慢找问题吧。

网友D:
楼主慢慢来,先定位住问题出在哪个方面,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E:
你先从最简程序做,慢慢添加。。

网友F:
你可以重新写一个,就不错了。

网友G:
什么问题都不说,能找出问题在哪的,确实都是大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什么问题都不说,能找出问题在哪的,确实都是大神。。。

只要有时间,谁也可以找到,时间就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