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例程PWM问题

楼主(2018-04-24):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12_Quasi_Mode;
P11_Quasi_Mode;
P10_Quasi_Mode;
P00_Quasi_Mode;
P01_Quasi_Mode;
P03_Quasi_Mode;

                PWM0_P12_OUTPUT_ENABLE;
                PWM1_P11_OUTPUT_ENABLE;
                PWM2_P10_OUTPUT_ENABLE;
                PWM3_P00_OUTPUT_ENABLE;
                PWM4_P01_OUTPUT_ENABLE;
                PWM5_P03_OUTPUT_ENABLE;

                PWM_IMDEPENDENT_MODE;//¶ÀÁ¢Êä³öģʽ
        clr_PWMTYP;
                PWM_CLOCK_DIV_8;
                PWMPH = 0x07;
                PWMPL = 0xCF;
/**********************************************************************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16MHz/8)/(0x7CF + 1)
                                                                = 1KHz (1ms)
***********************************************************************/

                PWM0H = 0x00;
                PWM0L = 0x00;
                PWM1H = 0x00;
                PWM1L = 0x00;
                PWM2H = 0x00;
                PWM2L = 0x00;
                PWM3H = 0x00;
                PWM3L = 0x00;

                set_SFRPAGE;                                                //PWM4 and PWM5 duty seting is in SFP page 1
                PWM4H = 0x04;
                PWM4L = 0xCF;
                PWM5H = 0x04;
                PWM5L = 0xCF;
                clr_SFRPAGE;

//-------- PWM start run--------------
    set_LOAD;
    set_PWMRUN;

PWM配置例程里面配置了这里,我仿真运行,发现进入了set_SFRPAGE;之后,配置
                PWM4H = 0x04;
                PWM4L = 0xCF;
                PWM5H = 0x04;
                PWM5L = 0xCF;
,退出clr_SFRPAGE;之后,PWM4H PWM4L变为0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发现去掉clr_SFRPAGE,就可以了,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去掉clr_SFRPAGE,就可以了,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只要结果是你想要的,一切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结果是你想要的,一切都没问题。

同意这句话。

网友A:
你不能只仿真运行,你也要下载进去实际跑一下看看,如果实际运行没问题,当然可以。

网友C:
配置完了,你又清除了。所以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只仿真运行,你也要下载进去实际跑一下看看,如果实际运行没问题,当然可以。 ...

实际上是可以,就是奇怪仿真的时候打断点查看,发现变为0了,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可以,就是奇怪仿真的时候打断点查看,发现变为0了,很奇怪的现象 ...

原来是仿真停止了,仿真的时候,出现问题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