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和从机通信发送命令规则

楼主(2018-04-24):
1、一个主机一个从机;
2、从机可以向主机请求发送命令吗?
3、从机向主机发送多条命令,规则是怎样的?
4、主机向从机发送多条命令,规则是怎样的?

网友A:
你这个前提,没有限制说是什么协议。具体看每种协议的规定就好了。

网友B:
看你有什么要求,如果只是为了主机和从机可以互相发东西,那就简单,主机和从机都加DATA和CLK 脚就可以的了!

网友C:
楼主没说用的什么通讯方式。
如果是自定义的通讯方式,是可以的

楼主:
通讯方式为串口,从机向主机主动发送命令,什么时候都能发吗?有什么规则吗?

楼主:
两个单片机进行通信

只是两个单片机互相通信,每个单片机都有单独的DATA CLK 脚就可以的了!

网友D:
一般是主机询问的方式,不要从机发请求,这样也不利于扩展,一旦从机多了就会混乱,因为主机一般很忙。节凑要由主机来掌握

您好。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下您,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E:
可以看看MODBUS协议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