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帮忙看一个DCDC和蓄电池组成的电路。

楼主(2018-04-24):
不知道是否正确,看了解释,有点模糊。小白。谢谢!!

楼主:
拓扑图是这样的,然后我准备用PMOS管代替IGBT

楼主:
解释是这样的,但是有点困惑,真的可以实现蓄电池和电容充放电吗。几个IGBT导通了就行吗。有人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具体工作是这样的

楼主:
有人能解答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A:
能不能把原文发上来看看?截取的部分看起来好像原文前后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原文发上来看看?截取的部分看起来好像原文前后对不上,

可以,稍微等一下。

楼主:
原图应该是这样,但是电机考虑到是直流电机,所以DC/AC部分不用考虑了吧

网友A:
我是说第2张关于工作模式的描述不对,不过我看懂了。

网友A:
为啥要用PMOS代替IGBT,NMOS不行吗。

NMOS也行。那时候打着急了。

网友A:
你这个产品开始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