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对设备的干扰

楼主(2018-04-24):
因为需要散热,需要在板子上接个CPU风扇,风扇运转时会不会产生干扰?

如果有干扰,风扇接入的位置是不是在板子的电源输入端那里好点?
因为后面经过共模电感,再到buck,才分到下级的。

网友A:
干扰肯定有,但具体看应用。

网友B:
风扇的工作电源一般就是入口电源。如果入口电源电压不合适,就需要用一个专门的电源给风扇供电。尽量跟后端电路的电源分开。
当然,如果需要控制风扇转速,肯定还是由后端电路来控制的。这时候就需要加一个管子了。控制信号是输出,而且是小电流,对后端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