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AX6675

楼主(2018-04-24):
用6675温度波动,尤其是用电焊机的时候直接显示零,线短就没有这些问题,线长了,就不行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温度变化很慢的,加大滤波是唯一措施。
输入串一个合适的电阻,再加一个足够大的电容,RC低通滤波。
电源滤波也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