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雾化器,求助

楼主(2018-04-24):
如下图所示是我的超声波加湿器,8脚单片机为整个系统提供1.7MHZ的震荡频率。图中三极管为把震荡频率放大,超声波换能器供电电压是12V,那个大的DC插座。理论上震荡频率也有了,电压也有了,可是放在水里没有一点反应,各位大神,请教,我的电路图或者实物中,有哪些不对的地方?应该怎么改?

网友A:
这种电路电压振幅能用多高呢,至少要60V以上才有明显的雾,固定输出1.7MPWM频率,与雾化片频率估计是未能谐振。

网友B:
电压不够才这样的。你的电路也是也不算规范。加湿器,雾化器我们都做过很多成品。有机会可以通充沟通。可以提供参考软硬件方案扣微:一0七8七5伍二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电压振幅能用多高呢,至少要60V以上才有明显的雾,固定输出1.7MPWM频率,与雾化片频率估计是未能谐 ...

我的频率是到了1.7MHz,用示波器测了,单片机产生的。电压是用笔记本的电源,只有19V。  可能是电压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才这样的。你的电路也是也不算规范。加湿器,雾化器我们都做过很多成品。有机会可以通充沟通。可以 ...

应该是电压不够,刚加你了

网友C(2018-07-21):
雾化片正常工作电压是要有80V  最高140V

网友D:
基本电路都用错了。npn三极管一般是共地使用,你这个使用方式输出电压最大幅度就是4.3V,不知道你用示波器看过输出波形没有?

网友E(2018-09-07):
现成的雾化器方案,可个性化定制。原厂代理,几十人的工程师团队,可代烧录。欢迎咨询QQ:251120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