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补偿问题

楼主(2018-04-24):
如图所示: 放大50倍的差动放大器,输出有多纹波,在650HZ左右,造成比较强的参考端电压要高过放大器输出电压才能够控制电流

放大50倍的差动放大电路

放大50倍的差动放大电路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分析下,怎样补偿?现在把10pF改成了104 ,效果好多了,但还是很多纹波

网友A:
电路都没平衡,少了一个电容,运放第10脚那个1M的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容量跟8。9脚之间的相等, 还有第10脚接的1M的电阻另外一端应该接Vref的,

楼主:
10pin 接Vref,这个参考点其实是变动的,就是调整电流输出

楼主:
接Vref,输出就叠加这个电压值了

网友B:
除了0.01/1W电流取样电阻外,所有电阻减少10~20倍。例如:1M -> 50K,  20K -> 1K,  1K -> 100R.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Vref,输出就叠加这个电压值了

明白了,那运放是双电源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那运放是双电源供电吗?

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后面的一级是比较器,前面的一个是50倍差动放大,现在就是放大后很多纹波,650HZ左右。Vref是我要调整的电压,用来改变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0.01/1W电流取样电阻外,所有电阻减少10~20倍。例如:1M -> 50K,  20K -> 1K,  1K -> 100R.
, ...

有差动电流放大IC,IC电路里面的电阻也是1M ,20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差动电流放大IC,IC电路里面的电阻也是1M ,20K

你试一试看。更换几个电阻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