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连接不上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8-04-24):
我做了一块板子,STM32F103C8T6小板,把BOOT0接成高电平了。
现在割线,飞线,连上STLINK,STLINK的灯一直亮。点击debug选项卡的设置,
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随即STLINK的灯就灭了。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A:
高手也得看原理图
ST-Link请用SWD模式

网友B:
BOOT0接低电平;

另外查下复位,电源,连接线等是否正常;
还有设置,降低速度;

网友C:
先看看MDK是否可以检查 到stlink和芯片呢?

网友D:
这个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
仿真器能够识别吗

网友E:
在设置里面能够看到仿真器的信息吗

网友F:
接口没有链接好。

网友G:
不好确定是什么

网友H:
尝试一下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I:
能够下载成功?

网友J:
BOOT0都设置为低也能下载吧。

网友K:
测试一下芯片的IO电平信号。

网友L:
STLINK的灯是自己灭的吗?短路了吗

网友F:
可能IO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或者在硬件设备里面查看一下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做好仿真器的设置。

网友D:
楼主的硬件怎么连接的

网友H:
如果STM32板子没有问题,再来检测吧。

网友G:
你的小板子能够运行吗

网友L:
正常的话,STLINK的灯是常亮。

网友K:
如果有通信信号,说明连接没有问题了。

网友J:
楼主的考虑Jtag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I:
楼主也没有具体说明是硬件连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