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PWM调制给蓄电池充电多大频率合适?

楼主(2018-04-24):
请问下STM32通过PWM调制PMOS管给蓄电池充电,恒压恒流两个阶段通过调制PWM的占空比,那么一般这个PWM频率多大合适?充电电压27V,蓄电池24V

网友A:
你的恒流和恒压都是带电感的电源模块,  那么 PWM 的频率主要跟你的电路有关, 跟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B:
用27V输入电源给24V铅酸电池是充不满的。
可以考虑下面两个方案之一:
(1)如果输入电源可以选择的话,最好选用18V输入电源,采用CN3306升压充电芯片,将恒压充电电压设置在28.2V。
(2)如果输入电压一定要大于电池电压,可选用30V输入电压, 采用CN3765降压充电芯片,将恒压充电电压设置在28.2V。

网友B:
附升压充电芯片CN3306技术说明书。

网友B:
附降压充电芯片CN3765技术说明书。

网友C:
跟电池无关,主要取决于散热,开关频率越高,开关损耗就越大,同等的热阻条件下就要有更高的温升,意味着要增强散热,增加散热面积等等

PMOS?

网友D(2022-04-24):
有需要MOS的朋友欢迎找我17665364414 免费提供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