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设计一个电路,使输入电压在3~5V之间时有输出,低于三伏高于五伏输出为零

楼主:
大家好,希望设计一个电路,使输入电压在5V之间时有高电平输出,5V时五伏输出为零 ,最好能用到三极管或mos管、电阻等分立器件,谢谢大家

网友A(点评):
此乃窗口比较器,NE555等各种555电路就具备这种功能

网友B(2018-04-24):
比较器驱动NMOS,把信号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驱动NMOS,把信号短路

非常感谢回复,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下图为按照要求搭建的,圈出的部分是类似比较器的功能,可分别输出3v和5v的时候输出还是高电平,请问该如何更改呢?谢谢,会继续悬赏。

比较器  (40.65 KB )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我这个高工看不懂。
还是正规一些设计吧。
输入信号,串联一个电阻到输出。
输入信号,接一个和3V的比较器,驱动NMOD,低于3V,NMOS导通。
输入信号,接一个和5V的比较器,驱动NMOS,高于5V,NMOS导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下图为按照要求搭建的,圈出的部分是类似比较器的功能,可分别输出3v和 ...

需要用两个比较器。

网友A:
各种555就是你说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两个比较器。

最少需要两个比较器么?因为希望用最少的器件。谢谢

网友D(点评):
楼主电路用4个三极管也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少需要两个比较器么?因为希望用最少的器件。谢谢

是的,最少需要两个比较器。4楼gx_huang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E:
不用比较器 IC, 纯用 分立元件 可以做出要求的电路, 可以 大幅降低产品成本, 但打赏太少了。

网友F:
标准的三极管施密特触发器
输入端加个反极性的三极管
输出端加一级驱动
或许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D:
     电路要求两个电压转换,所以要两个比较器/SMT,没有阀值刚好的SMT,用稳压管/二极管配合使用。

网友G:
窗口比较器大差不差的功能啊。。。

网友H:
双限比较器或者叫窗口比较器就搞定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