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

楼主(2018-04-24):
求大神告诉我stm32f103zet6怎么产生频率呈梯形加减速的方波啊

网友A:
定时器设计为PWM输出,将你要输出的波形样式设计为PWM的参数,然后用DMA输出,可以输出任意波形

网友B:
频率要连续变化,你只能通过修改装载寄存器来实现,每次定时器溢出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