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SEB Module For MSP430F5529LP

楼主(2018-04-24):
    实验核心板与launchpad接插完毕后,将launchpad上电,核心板显示操作界面。
    COG屏幕背光可以通过触摸板控制,右侧触摸板控制背光亮,左侧触摸板控制背光灭。
    按左键,BUCK电路白光LED灯亮度分档变化,屏幕左栏显示电流值(白光LED亮度较大,实验前可先用张小纸片挡住LED)。
    屏幕右侧显示为boost电路电压分档值,1-4档分别对应不同亮度的黄色LED灯。
    操作步骤为:先按住BOOST电路的供电按键,然后按右侧按键改变分档值,观察黄色LED灯亮度的变化
   (注意不要长时间按住供电按键,否则电感会发热,容易烫伤)。

网友A:
这个先看下该分享资料的

网友B:
这一部分的分享我还没接触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部分的分享我还没接触过的。

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