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PRO的WIN7 64位系统驱动

楼主(2018-04-24):
有哪位遇到,NU-LINK-PRO的WIN7 64位系统驱动,ICP工具安装后,再安装驱动,一切顺利,中间有2次提示,驱动安装成功,可以使用。
但是实际上,设备管理器里是惊叹号,提示驱动没有安装。
指定路径安装这个驱动,也提示找不到驱动。
直接运行ICP目录下的Nu-Link_USB_Driver 1.3.exe,单独安装,也是不行。
不知道是笔记本电脑的问题,还是驱动程序问题。
XP和WIN7 32位的电脑都可以的。

楼主:
说明一下,安装的版本是:
Nu-Link_Keil_Driver 2.04.6725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2.04.6725
也没有以前的版本可以对比。笔记本是ThinkPad T430i

网友A:
那就驱动没有安装对。

网友A:
C:\Keil_v5\ARM\NULink
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目录,手动安装驱动,从这个目录搜索。

网友B:
要手动安装。

网友C:
你只是软件安装成功了,但是驱动要手动安装。

网友C:
好多单片机开发板的驱动都是要手动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Keil_v5\ARM\NULink
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目录,手动安装驱动,从这个目录搜索。 ...

直接运行ICP目录下的Nu-Link_USB_Driver 1.3.exe,单独安装,也是不行。
安装了很多次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D:
应该是和系统有关了吧,我这里64位安装没有压力。或者你兼容模式运行试试

楼主:
Thinkpad的笔记本,原来出厂是WIN8,我改为WIN7了,根本不知道开机怎么选择,F5/F8都不能选择启动模式,只有意外发生,才会提示你选择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运行ICP目录下的Nu-Link_USB_Driver 1.3.exe,单独安装,也是不行。
安装了很多次了,还是不行的。 ...

当然这样不行,这个样,只是把驱动解压到了你指定的安装目录,接着你要通过手工安装到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这样不行,这个样,只是把驱动解压到了你指定的安装目录,接着你要通过手工安装到系统。 ...

不明白你说的手工安装是什么过程。
先运行Nu-Link_USB_Driver 1.3.exe。
插入NU-LINK,提示自动安装,最后提示无法安装。
进入设备管理器,卸载,手动安装,指向安装目录,马上提示找不到驱动文件。
这个过程,其它电脑都可以的,都不需要手工安装,即使手工安装,也会成功的。
其它一些USB设备,万一自动安装有问题,指定目录安装,一般可以成功。

网友F:
计算机图标单击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找到你的没有安装驱动的设备,这个设备会有黄色感叹号,单击右键---》更新驱动程序软件---》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找到你的那个驱动文件夹,确定安装就行了。

网友F:
以上就是所谓的手动安装,我猜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上就是所谓的手动安装,我猜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也懂,我不是纯粹的电脑小白,从DOS开始就接触电脑了。
不行呀!就是不识别,手动安装,提示找不到驱动。

插入电脑设备管理器有反应吗,你也不贴个图。是不是USB口不给力,换后面的,另外如果是笔记本别用USB3.0接口,最近我发现USB3.0接口不兼容很多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G:
插入电脑设备管理器有反应吗,你也不贴个图。是不是USB口不给力,换后面的,另外如果是笔记本别用USB3.0接口,最近我发现USB3.0接口不兼容很多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8-05-24):
引用 网友G:
插入电脑设备管理器有反应吗,你也不贴个图。是不是USB口不给力,换后面的,另外如果是笔记本别用USB3.0接 ...

谢谢!
ThinkPad笔记本电脑,有2个USB3.0、2个USB2.0,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