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巨大BUG,第二复位向量根本无法开发!!

楼主(2018-04-24):
主要环境为,WIN10+keil uv5+hc-link。
问题现象:写了一段bootloader程序,先写在0x0000,就是正常烧录,调试,一切OK之后。
修改设置C51下中断向量以及code区开始地址之后,就无法下载。提示校验错误
咨询厂家FAE,说HC-LINK不支持这样下载!!!!!
那你做第二复位向量干啥????
开玩笑呢???
自己仿真器有bug,一会说找keil,一会说他没问题。
我搭了xp+c905,win7+c905,win10+uv5三个环境,全部不行·········
什么玩意嘛?

楼主:
目前FAE给的最新方案,放弃仿真器····去买个烧录器来烧录···········

网友A:
计划使用,关注中

楼主:
厂家FAE搞不定的事情,去另一个论坛问了一下搞定了。
1:代理给的HC-LINK手册版本太旧,没有相关内容,官网上的版本有提到,使能第二复位向量以后不能使用校验,OK,去掉校验。
2:第二复位向量不是按照芯片手册配置,是按照hc-link手册内配置,2K位F800。
3:烧录只选需要烧录的后两个区块,并且,不能调试,只能烧录后直接跑来测试。
目前测试基本过了。

网友B:
虚惊一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FAE搞不定的事情,去另一个论坛问了一下搞定了。
1:代理给的HC-LINK手册版本太旧,没有相关内容,官网 ...

确实是虚惊一场。厂家FAE都不熟悉,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家FAE搞不定的事情,去另一个论坛问了一下搞定了。
1:代理给的HC-LINK手册版本太旧,没有相关内容,官网 ...

在哪个论坛搞定的呢?我也去转转,学习下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厂家FAE搞不定的事情,去另一个论坛问了一下搞定了。
1:代理给的HC-LINK手册版本太旧,没有相关内容,官网 ...

请问你联系的是哪位FAE工程师?

网友F:
你这标题写的也太吓人了吧!第二复位向量可以正常使用的,已经有很多客户用这个功能,哪里会有BUG?

网友G:
典型的标题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FAE搞不定的事情,去另一个论坛问了一下搞定了。
1:代理给的HC-LINK手册版本太旧,没有相关内容,官网 ...

可以详细点的教程吗?

网友H(2018-06-22):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I:
哈哈,最讨厌这种故意吸引人的标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