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问一个很蠢的问题

楼主(2018-04-24):
对于微弱光信号检测,用光电倍增管来探测光信号,输出电信号,后面的滤波器用有源滤波器还是无源滤波器,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建议使用无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无源滤波。

感谢你的回答,可是我看好多人说有源滤波的好,这其中有啥区别吗?求教。

网友B:
可以先做个实验比较一下,从频率响应范围来看,无源可以做的更宽一点,不过如果是仅仅检测,应该是低频滤波,且反应不用很快,感觉都可以.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可是我看好多人说有源滤波的好,这其中有啥区别吗?求教。 ...

有源滤波必使用放大器,增加放大器必然会带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滤波必使用放大器,增加放大器必然会带来误差。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