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MY-iMX6UL套件试用】 开发环境的一步步搭建

楼主(2018-04-24):
本人玩过ESP8266的SOC编程,因此下载过Oracle VM VirtualBox虚拟机,本来打算用此虚拟机来搭建环境,可是搭建好以后联网,编译环境遇到点问题,搞了一会直接放弃,还是老老实实的下载VMware Workstation(学习开发嵌入式使用比较广泛地虚拟机)。VMware Workstation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桌面虚拟计算机软件,提供用户可在单一的桌面上同时运行不同的操作系统,和进行开发、测试 、部署新的应用程序的最佳解决方案。VMware Workstation可在一部实体机器上模拟完整的网络环境,以及可便于携带的虚拟机器。

一。安装过程就不详细讲解,网上有很多详细教程,给大家看看我的虚拟机配置

启动虚拟机的开机界面如下所示

VMware 提供 4 种网络连接方式:网桥网络(Bridged)、网络地址翻译网络(NAT)、仅
为主机网络(Host-only)和客户网络。常用的方式是前两种,网桥网络需要接上网线才可使
用,当主机与目标板间需要进行网络通信时使用这种方式。
我采用的是NAT模式联网
连接到的网络如下

二。安装配置FTP ,SSH
  1. sudo apt-get update
安装好后修改配置文件 vsftpd 的配置文件/etc/vsftpd.conf
去掉前面的“#”
  1. #local_enable=YES
  2. #write_enable=YES
重启服务
  1. sudo /etc/init.d/vsftpd restart

2.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ssh 服务

  1.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配置文件为/etc/ssh/sshd_config,使用默认配置

3.安装 nfs 服务

  1.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portmap
配置/etc/exports,增加下面指令
  1. /share/nfs_root *(rw,sync,no_root_squash)

重启服务
  1.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三,编译工具连
通过启动FTP服务把交叉编译工具连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复制到linux目录下面

  1. cd ~/linux_tools/
tar xf 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
copy 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to“~/linux_tools/”
source 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CROSS_COMPILE}gcc –v

到这里如果没有错误基本完成嵌入式开发环境的搭建,可以说基本完成了

网友:
请问如何实现在 pc机上直接通过leapftp软件查看开发板中的ftp文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