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10V输入,3.3V输出LDO IC

楼主(2018-04-24):
求推荐10V输入,3.3V输出,电流约200ma,低功耗LDO,封装sot23或者sot89,谢谢!

网友A:
这个要求不能叫做低功耗。都接近2W了。不加散热片基本会烧毁

平时正常工作大概50MA左右

网友B:
压差都7V了,还能叫LDO?

网友C:
近7V压差下50mA已经不小了,这个发热量SOT23和SOT89封装够呛,一般这种应用都是用DC-DC。

网友D:
HT7333-1

楼主:
比HT7136功率大点,这个挺合适的

网友E:
大部分功耗都在这个稳压芯片上

网友F:
ME6118,SOT-223封装,散热比SOT-89好些

网友G:
如果50mA负载就是335mW的热损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选择封装功率在700mW以上还可以扛得住

网友H:
在这个的前面加6个二极管,就OK了。

网友I:
DCDC吧还是

网友J:
压差6.7V还用LDO? 电流200mA,发热功率1.34W,得用散热片!!!
用个小型的BUCK DC-DC IC吧。

网友K(2018-10-16):
正常50mA负载,散热功耗0.35W,选择SOT89封装勉强可行,散热片设计大一些

网友L(2018-11-15):
上海贝岭的BL8062 输入最大16V,输出1.2-5V,功耗3微安 输出电流250mA考虑下呗

网友M:
输入10V,输出3.3V,那就用个7805那样的线性稳压芯片就好了。

网友N:
这种LDO肯定有的,但是就是压差大,功耗会大,可以选用SPX5205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压差都7V了,还能叫LDO?

就是嘛,0.7V 都算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