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CRC计算器] HotCRC高版本穷举输入规则

楼主(2018-04-24):
HotCRC高版本穷举输入规则:
text
poly-poly
init-init#
$start,length,stop,!@Nn,1~9LRAaDdPpKkYyNT,4~64
其中:
text为明文和结果流或结果和明文流(由stop的-+决定),可以多组,并可不等长。选用三组最佳,可以保证准确和快捷。
特别注意:明文流之间和结果可以用空格隔开。
poly为权值,可以多组多行,长度必须和权值等长。-表示对某段权值穷举(任意间隔运行不会崩溃)。
init为初值(出值),必须以#结尾,可以多组多行。-表示对某段初值的穷举。特别注意出值是由初值而决定的。
特别注意:每行之间可以用空格隔开,但不推荐。
$规则识别符号,可以多组。
start明文起始位置(>=0,从头开始向右)。
length明文长度(<=0,从结果开始向左)。
stop结果的终止位置(<=0,从尾开始向左,即明文和结果流)。
特别注意:
stop以+号开始且>=0,从头开始向右,即倒置,结果+明文流,而一般为明文流+结果。
!为有效明文的排列。
@Nn有效明文的反序(小端,例如1234表示为0x3412)。
其中:
@表示截取后明文整个长度反序。
N表示和权值等长(CRCn)反序。
n表示数字16,20,...32,36,40,...64等,建议采用N。
特别注意:
!和@Nn是不分次序的(总是先排序后反序,与1.25不同)
1~9是排序步长,CRC4默认为1,其它默认为2,必须在首位。
L强制左移CRC。
R强制右移CRC。
A强制结果大端(例如1234表示为0x1234)。
a强制结果小端(反序,例如1234表示为0x3412)。
D显示所有的运行顺序标号和展开的全部数据流。
d只显示穷举成功的运行顺序标号和展开的全部数据流。
P当明文长度不是权值长度的倍数时要求穷举初值(非常耗时)。
p当明文长度不是权值长度的倍数时只要求穷举可信度高的初值(耗时但只做1/4)。
K为只取可逆(左移为奇数,右移为最高位为1)的权值。
k为所有权值(不要可逆的√)。
Y找到权值并可信立即退出穷举。
y只要找到权值立即退出穷举。
N表示对权值反转(特别注意不是反序,例如1021表示为0x8408)。
T表示通过等长明文的初值穷举,例如0000-FFFF#在等长明文时默认只需初值0000#,因为它穷举无意义,T参数取0000-FFFF#
4~64表示CRC4~CRC64。
Q表示穷举CRC简写式验证。
特别注意:
所有字母参数优先级都是先大写后小写,先L后R。
参数P和p都将穷举初值碰撞,对于不可逆CRC且明文长度不是权值长度的整数倍时,一个出值可能对应多组初值碰撞。
所有标注都可以省略,但是位置必须用英文的逗号隔断!

http://www.hotpage.com.cn/hot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