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求助!!ir2110驱动irfp460a,门极波形对,但是漏极和源极之间波形不对

楼主(2018-04-24):
图片中,上面是门极电压,下面是ir2110高端输出接的mosfet的漏极和源极电压。在门极为低的时候,mosfet没有立马关断,电压没有上升到漏极输入的电压。
PS:示波器测量时门极和漏极接通道,供地为上桥壁mosfet的源极。

楼主:
现在怀疑是否是示波器接法出错了

网友A:
我也没有看明白, 你的问题也没有描述清楚, 错在哪里.
如果用 IR2110 驱动半桥, 一定要考虑自举升压, 那么上臂 MOSFET 驱动电路里的电容自举充电条件一定要满足.
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