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时钟计时问题

楼主(2018-04-25):
我看MSP430G2452的datasheet第25页上DCO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比较大,是不是如果基于这个时钟来计时就很不准?是否一定要接个外部的32.768的时钟来计时?

网友A:
这个DCO不是让你来计时的

网友B:
DCO经过校准后精度比较高,但也不适合计时。

网友C:
要想得到准确的时间,还是需要外接32.768的晶振

网友D:
DCO的精度一搬是百分之几,晶振的精度一搬是百万分几20以内。误差多大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这就要看你的应该场合了,如果对时间准度要求不严格,那就用DCO也是可以的,但是用个实时时钟的晶振也不会多少成本

网友F:
内部DCO不如外部晶振  精确,,如果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那内部DCO就能用,,如果要求比较高,,那用外部晶振比较好

网友G:
内部的时钟的校准值,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是不是就是上电的默认值!

网友H:
一般是烧入的时候烧入器去核准。

网友I:
内部是不是还有一个40K的晶振的,只不过精度上会差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