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请问BMS 48V/300A连续工作一般用什么作开关? RELAY OR MOSFET ?

楼主(2018-04-25):
请问BMS 48V/300A连续工作一般用什么作开关? RELAY OR MOSFET ? 有什么具体型号推荐?

楼主:
选TE的继电器EV200AAANA感觉太贵,125USD 有没有其他选项?

网友A:
如果总开关, 一般不采用 MOSFET, 这么大电流的继电器确实不便宜.

不过 48V 系统, 你设计 300A,  这个配置感觉不是太合理.
应该提升电压平台了

网友B:
我们500V/300A也是用的继电器

网友C:
肯定用继电器,就是选型的问题,不知道选那个合适,TE300A的有点大感觉

网友C:
有VDA320-2014的标准吗?

网友C(2018-05-28):
你选好继电器了吗?感觉几家的都好大

楼主(2018-07-05):
谢谢各位大师,现在选了TROMBETTA 的114-1211-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