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驱动tm1628点亮数码管怎么不行呢

楼主(2018-04-25):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Òå¿ØÖÆ¶Ë¿Ú

sbit DIO =P0^2;

sbit CLK =P0^1;

sbit STB =P0^0;

uchar const 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ef,0x6f};

uchar KEY[4]={0};

void send_8bi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0x01)

       DIO=1;

    else DIO=0;

    CLK=0;

   // CLK=1;

    dat=dat>>1;

   }

}

void command(uchar com)

{

  STB=1;

  STB=0;

  send_8bit(com);

}

void read_key()

{

  uchar i,j;

  command(0x42);  //¶Á¼üÅÌÃüÁî

  DIO=1;      //½«DIOÖøß

  for(j=0;j<5;j++)

    for(i=0;i<8;i++)

    {

      KEY[j]=KEY[j]>>1;

      CLK=0;

      CLK=1;

      if(DIO)

         KEY[j]=KEY[j]|0X80;

    }

  STB=1;

}

void display()

{

  uchar i;

  command(0x03);
  command(0x40);

  command(0xc0);

  for(i=0;i<14;i++)

  {

        send_8bit(CODE);
  send_8bit(0);
}

  command(0x8F);

  STB=1;

}

void key_process()

{

//ÓÉÓû§±àд

}

void main()

{

  display();
  while(1)

  {

    read_key();

    key_process();
  }

}

网友A:
send_8bit函数CLK=1,为啥要屏蔽掉啊??
read_key函数两个for有问题吧?
最好每次调用发送前把STB拉低

这个程序用51单片机可以将数码管点亮,用新塘的N76E003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差别

网友B:
51可以换过来不可以的话,注意延时和IO的初始化问题。

网友C(2019-02-16):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的也遇到了问题,

网友:
IO配置成准双向就跟普通51一样了

网友D: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不过我想应该都差不多的

网友E:
用的什么IO模式

网友F:
有啥不行的,没搞定时序吧

网友G:
确认一下时序

网友G:
  1. *文件名:     TM1628

  2. *单片机型号: AT89S52

  3. *开发环境:   Keil uVision3

  4. *晶震频率:   12M

  5. */

  6. #include

  7. #include

  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9.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0. //定义控制端口

  11. sbit DIO =P2^0;

  12. sbit CLK =P2^1;

  13. sbit STB =P2^2;

  14. //定义数据

  15. uchar const 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ef,0x6f}; //共阴数码管0-9的编码

  16. uchar KEY[5]={0};  //为存储按键值开辟的数组

//向TM1628发送8位数据,从低位开始------------------------

void send_8bit(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0x01)

       DIO=1;

    else DIO=0;

    CLK=0;

    CLK=1;

    dat=dat>>1;

   }

}

//向TM1628发送命令--------------------------------------

void command(uchar com)

{

  STB=1;

  STB=0;

  send_8bit(com);

}

//读取按键值并存入KEY[]数组,从低字节开始,从低位开始----

void read_key()

{

  uchar i,j;

  command(0x42);  //读键盘命令

  DIO=1;      //将DIO置高

  for(j=0;j<5;j++)//连续读取5个字节

    for(i=0;i<8;i++)

    {

      KEY[j]=KEY[j]>>1;

      CLK=0;

      CLK=1;

      if(DIO)

         KEY[j]=KEY[j]|0X80;

    }

  STB=1;

}

//显示函数,1-7位数码管显示数字0-6----------------------------

void display()

{

  uchar i;

  command(0x03);      //设置显示模式,7位10段模式

  command(0x40);      //设置数据命令,采用地址自动加1模式

  command(0xc0);      //设置显示地址,从00H开始

  for(i=0;i<7;i++)     //发送显示数据

  {

        send_8bit(CODE[i]);      //从00H起,偶数地址送显示数据

  send_8bit(0);  //因为SEG9-14均未用到,所以奇数地址送全“0”

}

  command(0x8F);      //显示控制命令,打开显示并设置为最亮

  //read_key();       //读按键值

  STB=1;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_process()

{

//由用户编写

}

//主函数-------------------------------------------------------

void main()

{

  display();  //显示

  while(1)

  {

    read_key();      //读按键值

    key_process();    //按键处理

  }

}

网友G:
你参考的上面这个吧。这个是标准51的,003是增强51,时钟频率不同,你要调整相关的延时

网友G:
另外关于端口的特性不同,你确认一下你设置的IO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