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各位大佬解答下BOOST和单相逆变器的级联问题

楼主(2018-04-25):
BOOST单独测试是好的,20V升40V,最大输出功率80W。单相逆变器单独测试也是好的,最大功率50W,但是级联在一起BOOST就会过流。

网友A:
信息太少

逆变器是不是有输入电容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

逆变器是不是有输入电容啊 。。。。

对的,逆变器有输入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逆变器有输入电容

单独测试BOOST,输入20V,输出40v,带1A载时正常工作。单独测试逆变器时输入30V,满调制比时输出峰值接近30V。级联测试:Boost后面级联逆变器,逆变器后面接100Ω的电阻测试,逆变器输出正弦波形抖动,Boost输出电压被拉低到28V,电源被拉低至14V左右(电源电流超过3A保护,也就是输入电流超过3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