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选择何种传感器测量30米开外栏杆的损坏/振动

楼主(2018-04-25):
如图。目前的需求是当栏杆的某个点被车撞后可以迅速报警。之前是采用加速度传感器,但问题是只能测量局部的加速度,需要布置很密,故成本过高。目前希望隔大概30-50米放置一个设备,然后某个点被车撞后附近的至少一个设备会检测到。

网友A:
一点被撞后若有两点处传感器能够接收到撞击,则可以根据两个传感器时间差判断撞击点。

网友B:
三十米远,  重型车经过的干扰肯定超过信号了,  不同方向速度的车经过时, 去干扰算法没有想到好办法.   需要换传感器.

网友C:
多低成本可以接受?
供电怎么解决?

网友D:
上摄图,图形算法,每个头管100M。

网友E:
我也觉得用摄像头,电脑分析图像可能好些。不但可用知道损坏,而且知道怎么坏,谁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