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VL53L0X 总是用着用着就坏掉了,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

楼主(2018-04-25):
1之前在淘宝买了几个现成的模块,开始输出正常,测试了一段时间就坏了,以为是不小心弄坏的。
2现在自己做了个板子测试,也是侧着侧着莫名其妙就输出不正常了,我现在用的是3.3V的电源为了直接连接单片机,我看手册推荐是2.8V,但是最大是3.6V啊,不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

请问有人了解这个事情吗?还请赐教。

有没有遇到温度在标定温度内但是获取到的数据已经无效了。 我现在刚开机可以正常运行两分钟,然后获取的数据都无效。拿个风扇一直吹,数据又恢复正常了。 测了温度也不到四十度。很奇怪

楼主:
又焊了两块,玩弄了一段时间了,还没有出问题,现在有点精神不正常的感觉

网友A:
最好是用 2.8V。

你这头像太撩人了,已无心谈论技术。
很多芯片最高电压都是3.6V,然后实际用的是3.3V,应该没什么影响吧。只是我看手册好像是说2.8V测距精度高一些。

网友B:
你的头像撩人的回复,太赞了,哈哈,我已无心讨论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撩人的回复,太赞了,哈哈,我已无心讨论技术。

楼主:
看来用这个的人不多呀!,又测试了一段时间并未发现问题,可能之前的损坏是静电之类的鬼怪作祟!此贴就此终结吧。

网友C(2018-11-12):
请问楼主现在还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我最近在设计基于VL53L0X的产品,看见您的帖子突然有点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现在还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我最近在设计基于VL53L0X的产品,看见您的帖子突然有点慌 ...

很好使,没再出现过。

网友D(2019-07-18):
引用 楼主:
很好使,没再出现过。

你好,最近也在用这个模块,也是出现昨天好好,第二天没数据的情况,猜测坏了,请问你之后不再坏是因为没再用手触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最近也在用这个模块,也是出现昨天好好,第二天没数据的情况,猜测坏了,请问你之后不再坏是因为没 ...

坏的原因我没找到,可能是静电也可能是焊接不良,总之模块是没问题的,你那边可以多焊接 几块戴上静电手环测试下,单个问题可能是焊接不良。

网友E(2021-01-13):
淘宝上面有些模块的vl53芯片,是焊接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面有些模块的vl53芯片,是焊接反了的!!!

还有这事,太奔溃了吧

网友F(2024-12-27):
ESD有没有考虑?

网友G:
可能是你的电源的问题啊,容易电源波动导致烧毁的,你可以串联个电阻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