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款常用的固话话机芯片解决方案?

楼主(2018-04-25):
我有一个需求,要在产品中加入拨打电话的功能。就好比电梯里面的紧急按钮,按一下直接拨到电梯管理员的手机上。像这样的功能,请问有哪些专用的单片机。

了解过一个mt888,但是兼容性极差,听说是30年前的芯片。

有更好的方案吗,不管是mcu+通信芯片,还是电话通信专用单片都行,请大神指导 。

.

网友A(点评):
TEA1602 最经典了,因为偷工减料现在话机就用几个三极管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能编程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能编程。它是电话线接口。可以用专用拨号IC,或者MCU自己生成两路方波滤波后合成。如果需要语音功能也可以买SIMCOM的GSM模块,还便宜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拨号可以用HT9200a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里讲到的TEA1602是电话线接口,这个芯片起到什么作用呢? 判断状态?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http://www.cirmall.com/circuit/3296/【大赛作品】MT8888%2BTEA1602开源设计的固定电话模块(电路%2BPCB源文件、程序)#/details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老兄我昨天刚好看到这个,是你发布的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是我发布的。我发布的时候还没internet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膜拜大牛

网友B:
方向性错误,该选的是移动通迅模块,MT8888不过是DTMF解码器,跟通话功能一点关系也没有。专用MCU也谈不上,随便用一款带串口的MCU控制移动通迅模块拨打预存电话即可。

网友C:
HT9200,8脚DTMF发生器,MCU控制,再加上摘机电路、通话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D:
也可以用带DAC的MCU直接输出DTMF,连接到电话线。

网友E:
DTMF直接用PWM产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性错误,该选的是移动通迅模块,MT8888不过是DTMF解码器,跟通话功能一点关系也没有。专用MCU也谈不上 ...

我有这方面需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9200,8脚DTMF发生器,MCU控制,再加上摘机电路、通话电路就可以了

一个完整的电话机不止这一个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9200,8脚DTMF发生器,MCU控制,再加上摘机电路、通话电路就可以了

不知道有没有可编程的电话机专用的单片IC

网友A:
TEA1062N_AN.pdf (324.47 KB) 电话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可编程的电话机专用的单片IC

有,以前有用过单片机来控制,单片机带DTMF发生器就可以了,这个应该很多的http://www.emc.com.tw/twn/com_cidm_d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