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很便宜的音频DAC推荐吗?

楼主(2018-04-25):
能推动普通耳机就行,16khz和16bit的音频信号
大厂的指标挺好,但是价格都在1$左右,想问问有没有替换的

xch
https://s.taobao.com/search?q=ET8211&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index&spm=a21bo.2017.201856-taobao-item.1&ie=utf8&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70306&sort=price-asc
xch
http://www.hqbuy.com/ic-140359454.html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楼主:
谢谢,好像这个不是音频DAC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像这个不是音频DAC啊

位数,速率参数满足就行,管你音频,视频,哈哈,3元,4元的也有,自已去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数,速率参数满足就行,管你音频,视频,哈哈,3元,4元的也有,自已去淘.

有道理,是个思路谢谢

网友B:
要不就用16个电阻搭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位数,速率参数满足就行,管你音频,视频,哈哈,3元,4元的也有,自已去淘.

便宜好用才是正理

网友D:
有*币0.4元以内的et8211

网友E:
*币0.3~0.5元的TM8211或PT8211

网友F:
cs4344,2元

网友G(2018-09-19):
请帮忙推荐一款音频DAC,立体声,24bit 48KHz采样率,IIS,失真度0.005%,动态范围120dB(A计权),希望是主流型号,厂家不限,TI,AKM,ESS,cirrus logic均可,谢谢大家。

有满足这个要求的吗?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帮忙推荐一款音频DAC,立体声,24bit 48KHz采样率,IIS,失真度0.005%,动态范围120dB(A计权),希望是 ...

用在什么产品上?我这有多款音频芯片,加我Q 2355898179 细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帮忙推荐一款音频DAC,立体声,24bit 48KHz采样率,IIS,失真度0.005%,动态范围120dB(A计权),希望是 ...

cirrus logic  这方面音频DAC好多,自己去厂商选择栏选择吧。
https://www.cirrus.com/#psearch

网友I:
看我的帖子,这个就符合你的要求,支持IIS、DSP模式 DAC  直推耳机。
具体看我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482-1-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看我的帖子,这个就符合你的要求,支持IIS、DSP模式 DAC  直推耳机。
具体看我这个帖子:
http://bbs.21ic. ...

你这个里面的动态太低了吧,我需要120dB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看我的帖子,这个就符合你的要求,支持IIS、DSP模式 DAC  直推耳机。
具体看我这个帖子:
http://bbs.21ic. ...

谢谢,我之前去看了,看来要找供应商推荐才行。

网友G:
cirrus logic动态达120dB的DAC都是差分输出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里面的动态太低了吧,我需要120dB的。

这个我是回答楼主的,你要的不是给你链接了吗,自己去挑,120dB那就是菜。130几的都好多。

网友G:
请问知道AK4386什么价格呢

网友G:
你确定这个2元就可以买到?全新的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