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技术项目驱动教程PDF高清课件

楼主(2018-04-25):
51单片机技术项目驱动教程PDF高清课件,下列为部分内容截图:

楼主:
想了解更多http://dl.21ic.com/download/51-260159.html:比如两个外部中断,EX0和EX1,如果触发顺序是EX0 EX1,flag为1,如果触发顺序是EX1 EX0,flag为0,要如何解决呢?
if(EX0 == 1 && EX1 == 0),//这里我们用上逻辑与运算的符号是&&,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独立的if判断的数量。
{
        flag = 1;
}
else if(EX0 == 0 && EX1 == 1)
{
        flag = 0;
}
else
{
        ;//第三种情况
}

//或者:
uchar A0,A1;

if(EX0 == 1 )
{
        A1= 1;
}

ifA0== 1 && EX1 == 0)
{
        A0= 0;
        flag = 1;
}
if(EX1 == 1 )
{
        A1 = 1;
}

if(A1 == 1 && EX0 == 0)
{
        A1 = 0;
        flag = 0;
}
if(A0 == 1 && A1 == 1)
{
        ;//第三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