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如何区别恒温晶振与温补晶振

楼主(2018-04-25):
生活中我们经常用到恒温与温补这两种晶振,可是什么情况下会用到恒温,什么时候会用到温补呢? 恒温晶振与温补晶振都属于晶体振荡器,都是有源晶振,所以组成的震荡电路都需要电源加入才能工作。下面将简单介绍一下两者的区别。
1.从二者的定义:
恒温晶体振荡器简称恒温晶振,英文简称为OCXO(Oven Controlled Crystal Oscillator),是利用恒温槽使晶体振荡器中石英晶体谐振器的温度保持恒定,将由周围温度变化引起的振荡器输出频率变化量削减到最小的晶体振荡器。OCXO是由恒温槽控制电路和振荡器电路构成的。通常人们是利用热敏电阻“电桥“构成的差动串联放大器,来实现温度控制。
温补晶振
温补晶振即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TCXO),是通过附加的温度补偿电路使由周围温度变化产生的振荡频率变化量削减的一种石英晶体振荡器。
温补晶振术语来自石英晶体振荡器的一种补偿方式已达到产品应用方面的精度要求。温补晶振定义是将压电石英晶体原有的物理特性(压电效应下频率随温度成三次曲线变化)通过外围电路逆向改变使得石英晶体原有频率随温度的变化尽可能的变小的一种补偿方式所做的石英晶体振荡器。
恒温晶振
2.从二者工作原理:
恒温晶振,由于晶体振荡器的震荡频率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故为了保持频率的稳定性,将晶振控制在一个恒定的温度下工作以此来提高晶振的相频特性。
温补晶振,由于晶体振荡器的震荡频率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抵消温度对晶振频率的影响,控制晶振的谐振电容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抵消温度晶体影响提高频率稳定性。
3.从二者测量精度:
一般的恒温晶振要比温补晶振频率稳定度高两个数量级以上。如温补晶振一般能达到-7量级,而恒温晶振可达到-9量级。因此恒温晶振一般用于高端测量仪器,如频率计、信号发生器、网络分析仪.
而温补晶振的开机特性较好。恒温晶振就算采用现在最好的加热元件,也需要一个加温过程。想达到-7量级,怎么也需要5分钟左右,而达-9以上量级甚至需要一天。因此开机即需要工作的设备就不太适合。如武器。一般的恒温晶振可以做的比温补晶振精度更高更好。

网友A:
经常看到有人对泛音晶振(谐音晶振?)没概念,就是比如,27MHZ的晶振,是9MHZ的3倍谐波,用在电路中,振荡电路或匹配电容选择不当,就振荡在9MHZ而不是27MHZ。

楼主科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