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时钟初始化

楼主(2018-04-25):
时钟系统初始化中,判断时钟源就绪标志位(CLKSTATUS寄存器)相应的位不置位,

网友A:
例程序直接跑,这个会有效吗

网友B:
这个时候时钟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C:
外部晶振焊接好了?起振电容呢?

网友D:
用内部的RC试试

网友E:
解决了没,是什么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