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583的数字供电(VDD)和模拟供电(VDDA)的问题 ?

楼主(2018-04-25):
请教:
C8051F583,VDD(PIN4)和VDDA(PIN5),是内部供电的,对吗 ?
如下图,VDD和VDDA管脚,外部只要 分别 接上两个 电容(10uF、0.1uF),就可以了。不用再 外部 供电了,对吗 ?

谢谢!

网友A:
VDD是从哪里来的?是打算VRegIn输入芯片后,从芯片输出出来的么?
C2CK需要个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是从哪里来的?是打算VRegIn输入芯片后,从芯片输出出来的么?
C2CK需要个上拉。 ...

谢谢 !

如下图,我的理解如下:
MCU内部有voltage regulator
VREGIN->LDO->VDD、VDDA.

网友B:
看规格书,规格书有具体说明。

网友C:
这东西看手册比谁都准确

网友D:
芯片的VDD 一般必须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