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热门问答】汽车车灯网络研讨会 Q&A帖

楼主(2018-04-25):
感谢大家参加了3/27号TI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以下是在研讨会中收集到的问题,包括前期报名时的预提问和直播时的在线提问,我们已经筛选出其中典型的问题进行解答,希望对您的设计有所帮助!
没有赶上直播的工程师们也赶紧收了这份详细总结吧~~~点击以下链接快速查看:

开关型LED驱动相关问题
Q: 散热相关问题
A: 芯片温升一般以芯片承受的功率乘以说明书上的热系数加上环境温度来算,芯片的封装也会有影响。佈版时可以参考说明书上后页的焊盘图以优化芯片的温升。在开关系统上的温升主要有两个:开关损耗和传导损耗。开关损耗跟开关频率和主开关管闸脚的Qg有比较大的关系,降低开关频率和用小Qg的主开关管可以减低开关损耗。传导损耗跟主开关管的RDSON有比较大的关系,用小RDSON的主开关管可以减低传导损耗。

Q: 调光相关问题
A: 调光一般分两种:模拟调光和占空比调光。模拟调光透过调整LED输出电流来实现,占空比调光透过以人眼看不到的频率控制LED输出电流快速开关来实现。最高调光比例通常跟系统开关频率和占空比调光频率有关系。

Q: TI 的开关驱动频率是多高?线性驱动有什么产品?
A: 开关频率可调,如TPS92691是70kHz到800kHz,线性驱动有TPS92630/92830/9261x系列

Q: 开关驱动产品和线性驱动产品都用的什么?它们分别用在什么位置
A: 开关和线性是指驱动的类型,一般开关型驱动用于远近光灯和昼行灯,线性驱动电流小用于尾灯和转向灯。

Q: 1. 请问线性LED驱动和开关驱动是否都是恒流源驱动?2. 两种驱动方式能达到多少的效率。
A: 1.都是恒流源驱动 2. 线性驱动的效率为输出电压比上输入电压,开关驱动的效率可以达到90%以上

Q: 1. 带驱动IC的LED和将LED与驱动IC分开有哪些差异? 2. 在设计中怎么选择开关型与线性驱动IC?
A: 1. 一般来说驱动IC和LED都是分开的 2. 根据具体的使用功率来确定,一般来说开关型驱动用于远近光灯和昼行灯,线性驱动电流小,用于尾灯和转向灯。

Q: 1.大电流值>2A电流采样电阻会很小,如何提高电流采样精度?2.对于汽车尾灯,推荐DC/DC方案还是LINEAR?3.对于LINEAR方案,在汽车电源出现较大幅度波动18~30V如何应对高电压发热问题?
A: 1. 建议采用精度更高的采样电阻 2. 推荐LINEAR 3. 发热与功耗相关,而波动是瞬时的,因此对应的功耗一般情况下不大,故发热也不大。发热问题可以通过改善layout,使用铝基板等方法来改善。

Q: TI有DC-DC恒压芯片吗?
A: 有的,一般的电源芯片都属于恒压芯片,请前往www.ti.com.cn 查找

Q: 关于 92692 BCI Layout 建议

Q: 92691可否用在其它led驱动方案中?
A: 也可以用与工业应用中

Q: 1. 内部照明方案供电电压怎样的?2. 能否PWM控制调节亮度?
A: 1. 车内部照明供电电压即是车载电压9~16V 2.可以

Q: TPS92661的PWM 频率可通过内部寄存器调整吗?
A: 是,可以的

Q: 控制灯都是pwm控制吗?一般频率多大?
A: 100Hz到1KHz都可以

Q: 1. TI 汽车车灯采用什么技术发出光亮? 2. TI 汽车车灯使用寿命如何?大概为多少?
A: 1. 使用恒流源驱动LED 2.卤素大灯寿命在 300-500 小时左右,氙气灯寿命在 2500-3000 小时左右, LED 灯寿命在 6-10 万小时,用了 3 万小时之后,光衰也不会超过 5%,寿命长而且不容易变暗

Q: 1. 汽车前大灯、转向灯可以使用LED灯吗?若不能,为什么? 2. LED灯自热问题,有何方案可以有效解决。
A: 1. 当然可以 2.LED灯相对于传统的卤素灯等,耗电少发热也相对小,可以使用导热性能较好的材料

Q: TI的大灯解决方案,现在有量产客户吗?
A: 量产的客户很多

Q: TPS92662可接受多个电流源吗?
A: 可以的

Q: TPS92662 带恒流吗
A: 本身是不带的,需要配合外部的恒流源使用

Q: 汽车中的前照灯的近光灯、远光灯是一套驱动吗?
A: 一般使用两套驱动,可以关注双通道buck驱动TPS92518

Q: 汽车中的前照灯一般使用什么光源?
A: LED光源是趋势

Q: 如果远近光为两个LED灯串,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双通道驱动driver?
A: 可以关注双通道buck驱动TPS92518

线性开关驱动相关资料
1. 方案对比
2.发热相关问题可参考文档,点击下载

3.线性驱动产品对比
4, 相关参考设计

TIDA-01007 EMC Compatible Automotive LED Rear Lamp With Sequential Turn Animation Reference Design
TIDA-00677 Automotive Tail Light Reference Design for Step-Down + Linear LED Driver Based Systems
TIDA-00678 Automotive Tail Light Reference Design for Step-Up + Linear LED Driver Based Systems
TIDA-00679 Automotive Linear LED Driver Reference Design for Automotive Lighting Applications
TIDA-00264Automotive Rear Light EMC Reference Design
TIDA-00336Automotive LED Sequential Brake/Turn Light
TIDA-00278Automotive Cluster Telltale Driver Reference Design
TIDA-00846Automotive High Side Dimming Rear Light Reference Design
TIDA-01521Automotive Linear LED Driver Reference Design for Center High-Mounted Stop Lamp (CHMSL)
TIDA-01375 EMC-Compliant Automotive Daytime Running Light and Position Light Reference Design
TPS92630-Q1How to Calculate TPS92630-Q1 Maximum Output Current for Automotive Exterior 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