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大神请留步:这个原理图何解?

楼主(2018-04-25):
这个是啥意思呢? USBDPU和STM_USBDP之间是什么个关系??

附件:

网友A:
这电路图画得。。。

大概,U7的PC8(USBDPU)输出低电平时,给STM_USBDP一个1.5k的上拉电阻,否则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图画得。。。

大概,U7的PC8(USBDPU)输出低电平时,给STM_USBDP一个1.5k的上拉电阻,否则悬空。 ...

谢谢回复!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还是有点不明白STM_USBDP和STM_USBDM 这明明是一组差分的USB信号,为何需要这个USBDPU来控制悬空或上拉呢?

当V1 提供低电平(0V)的时候,测得STM_USBDP处电压4.798V
当V1提供高电平(3.3V)的时候,测得STM_USBDP处电源3.600V

网友B:
插入设备,自检主机与设备的握手的开始。及信号转换从3.3V转成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入设备,自检主机与设备的握手的开始。及信号转换从3.3V转成5V

谢谢大神回复!能否详细点解释一下,USBDPU是输入检测信号么,按照2楼的回复,USBDPU是对于MCU来说是输出信号,控制R15作为上拉电阻或悬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能否详细点解释一下,USBDPU是输入检测信号么,按照2楼的回复,USBDPU是对于MCU来说是输出 ...

应是左边是输入,右边是输出,R15是限流电阻而已,不存在是上拉的关糸。

USB2.0FS需要1.5k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还是有点不明白STM_USBDP和STM_USBDM 这明明是一组差分的USB信号,为 ...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也不知道仿真中Q2的模型。
但可以肯定你的仿真结果不正确:
当仿真图中的V1为3.3V时,Q1无论如何都会处于饱和状态,那么可以确定Q的基极电压应为“0”,
请问Q2的C、E会是什么状态?
如果在R5与地之间接一个电压表(内阻不为无穷大),那么Q2的的Ibe应接近于零,其C、E就处于“截止”。

所以,楼主可以在Q2的E对地接一个电阻,再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也不知道仿真中Q2的模型。
但可以肯定你的仿真结果不正确:
当仿真图中的V1 ...

非常感谢! 大概弄明白了~ 我开始用Multisim仿真的,Q2的模型应该没错,被那个名字USBDPU还有信号箭头不规范的各种IN给弄糊涂了,结合楼上各位大神的回答,我用Proteus又仿真了一遍连接了MCU才弄明白。你的回答最棒,基础扎实!
USB的d+、d-管脚的电阻主要是用来识别usb设备类型的。
当USB为"从"设备接口时,可通过设置d+管脚的上拉电阻来实现不同的传输速率,当d+接一个1.5K上拉电阻,可工作在高速模式,如12MBPs,电阻阻值太大或太小都可能影响到速率,但也不是一定要求1.5K,一般1-5K对电路工作都不会有太明显影响(特殊情况除外)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大概弄明白了~ 我开始用Multisim仿真的,Q2的模型应该没错,被那个名字USBDPU还有信号箭头不规 ...

你前面仿真图中,有可能真正错误的原因在于R3的阻值错误,少了一个“k”。

网友C:
是的,从设备插入主设备的时候,主设备给从设备供电,然后检测到从设备D+上拉1.5K电阻的话,就认为从设备工作在全速12Mbps,反之若D-上拉1.5K电阻,则工作在低速1.5Mbps。

网友D:
可能自己的经验太浅,这样的电路看着好别扭

网友E:
USB主模式下用于主动断开连接的从设备。

网友F(2018-09-30):
前一三极管,基极电阻上拉,OC门输出,后三极管射随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大概弄明白了~ 我开始用Multisim仿真的,Q2的模型应该没错,被那个名字USBDPU还有信号箭头不规 ...

这个电路一般也用一个PNP 的管子搞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大概弄明白了~ 我开始用Multisim仿真的,Q2的模型应该没错,被那个名字USBDPU还有信号箭头不规 ...

试问下主机怎样检测到是1.5K电阻而不是其他阻值的电阻呢?看了下电路图,当Q3不导通时候,R11和R14组成对5V分压,此时Q2 B极输入电压为4.8V,这时候怎样分辨电阻呢?

网友I:
电平转换

网友J:
都四月份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