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70系列资料之WDT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8-04-25):
看门狗不同的软件可能需要用到不同的超时时间。此处提出修改的地方。
nuc970bsp\linux-3.10.x\drivers\watchdog\nuc970_wdt.c

将第48行
static int heartbeat = 2;        // default 2 second.
改为
static int heartbeat = 8;        // default 2 second. Modify by xt 20180425
即可实现超时8s设定

然后需要重新编译内核,重新烧写

网友A:
噢,改成几就是几秒了,牛

网友B:
看来把文件研究透了

网友C:
最大的超时时间是多大呢?

网友D:
测试一下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