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芯片选择

楼主(2018-04-25):
请问大神有没有用过一种桥式称重传感器信号前端处理芯片 ,封装为TSSOP-20,可以直接将传感器出来的的0.1mv量级的信号进行处理,直接连接到单片机,1脚和2脚信号输入,猜测该芯片有放大滤波和AD转换功能,请问有没有知道这款芯片的呢?

网友A:
感觉象是带 PGA 的 ADC 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象是带 PGA 的 ADC 芯片

在ADI公司找到一款 ad7998 芯片,该器件内置8通道多路复用器和采样保持放大器。但是跟要找的芯片引脚对应不上。

网友A:
你也可以看看  TLV2548, TLC2578 是否也接近呢

网友B:
CS5530,1,2脚就是输入的,应该用的就是这个吧,称重场合用的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5530,1,2脚就是输入的,应该用的就是这个吧,称重场合用的最多。

就是这个   非常感谢

网友C:
直接用称重的芯片,内部差分和adc都用了,直接数字接口

网友A:
看看这个芯片是不是更符合你的要求
https://bbs.21ic.com/icview-2503068-1-1.html

网友D:
之前公司隔壁部门有用过,应该是ADI的芯片。去ADI官网找找

网友E(2024-01-31):
引用 网友B:
CS5530,1,2脚就是输入的,应该用的就是这个吧,称重场合用的最多。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

网友B:
引用 网友E: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Cirrus Logic芯 ...

支持下,好久不做称重了,居然还有这么高性能的国产ADC芯片,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