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VCT6无法修改寄存器,求助

楼主(2018-04-25):
已经使能了RCU中相应的时钟使能位,但是除了GPIO可以写入寄存器外,其他都无法写入。
芯片是GD32F107VCT6。通过JLink V9仿真器连接。外接时钟频率为25MHz,通过程序已经读得系统时钟为108MHz.求助大神给解题思路呀。谢谢啦

这是RCU的使能,已使能TIMER0

这是RCU的使能,已使能TIMER0

但是TIMER0中寄存器无法写入

但是TIMER0中寄存器无法写入

楼主:
已经更换过一次芯片,效果一样。

楼主:
查了好久了,一直不知道问题在哪?有大佬能解释下吗?谢谢啦

网友A:
找个定时器例程从头开始,仔细看配置的先后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定时器例程从头开始,仔细看配置的先后顺序

谢谢回复。我下载过一个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0.0中的例程,起始文件选择的也是cl.s,但是也是无法烧写进去。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配置的先后顺序应该主要就是开外设时钟线和配置寄存器的先后顺序,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吗?然后我可以在Debug界面对寄存器进行写入,把所有APB和AHB都使能,然后写入其他寄存器,已经试过的I2C0,TIMER0,TIMER1都无法写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再次感谢回复

网友A:
异常可分为硬件和软件。
你可以先放下自己画的板,找块经过验证的开发板,在上面跑一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常可分为硬件和软件。
你可以先放下自己画的板,找块经过验证的开发板,在上面跑一跑 ...

嗯嗯,现在就是刚刚从淘宝买了块开发板,等到了再查错,不过对比了下两个原理图,还是一头雾水。谢谢大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下载过一个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0.0中的例程,起始文件选择的也是cl.s,但是也是无 ...

应该是有个很基础的配置错了,用官方的例程试试先。

@sgx007 :有人说是可以的,估计是和主频的设置有关的。
可以直接烧写STM32的官方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个很基础的配置错了,用官方的例程试试先。

之前加工程的时候,由于用的是Keil5,所以好多库文件得重新添加,这是重新加的4.5的CMSIS的库中的文件。不知道是不是这里面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用STM32的72M的例程,竟然写进去了。。。先改成108MHz,再说吧,GD32的库有问题吧

这么多人使用过的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一定是你的配置上可能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时钟的分配上没匹配好的?

网友D:
该问题的参考下楼上各位的意见的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加工程的时候,由于用的是Keil5,所以好多库文件得重新添加,这是重新加的4.5的CMSIS的库中的文件。不 ...

还是有需要修改的地方的了,还是基于3.5的库好改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加工程的时候,由于用的是Keil5,所以好多库文件得重新添加,这是重新加的4.5的CMSIS的库中的文件。不 ...

可以翻翻以前的帖子,应该有人讲解移植过程的。

网友E(2020-06-06):
楼主,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timer 的寄存器都无法写入,GPIO正常的,这个之后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F:
解决了吗

网友E:
没有解决呢?找了一下午,不知道问题在哪,和楼主一样 ,I2C寄存器也不能设置,GPIO  USART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