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模块

楼主(2018-04-26):
有没有大神推荐下遥控的收发模块, 之前用的2262/2272,抗干扰能力太差了啊,还有就是有没有超远距离的收发模块啊。。比如5KM以上的。。。

在网上找下lora模块就可以,5km很轻松

网友A:
收发用的遥控模组还不是一堆?为什么要自己搞呢?

网友A:
GSM模组,我看只有这种才能符合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一款7KM左右的。。我山上有个水泵,水位到了以后,继电器闭合,然后山上发信号 ,我下面收到就 ...

小哥哥的用途跟我一样,不过我没有5km,我家的是2km,我用的lora做的,可以单聊QQ:858322522.按A键合显示绿灯,按B关显示红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一款7KM左右的。。我山上有个水泵,水位到了以后,继电器闭合,然后山上发信号 ,我下面收到就 ...

找个功率大点的lora模块,10公里也能到的。还有就是减小lora空中通讯速率也可以增加通讯距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找一款7KM左右的。。我山上有个水泵,水位到了以后,继电器闭合,然后山上发信号 ,我下面收到就 ...

如果能看到, 没有遮挡, 7千米不算远. 4千米的拿来用, 两边换高增益天线就可以了.
如果有山挡住, 20千米通信距离的大家伙都不一定行, 可以试试看得到双方的地方加中继, 简单的无源中继天线说不定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