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面板上的数码管是否正常显示,MCU可通过什么判断?

楼主(2018-04-26):
光敏电阻恐怕不行吧

网友A:
监测电压或电流

网友B:
你怎么定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定义正常?

例如,预定义显示4个 “8” ,如果检测显示的是4个“8”则判断为正常 ,如果不是则判断为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测电压或电流

数码管的电压或电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码管的电压或电流吗

是的

网友C:
这个要求重来没有遇到过哦,数码管显示不正常的情况在驱动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D:
设计反馈检测回路,可以检测电流

网友E:
十几年前好像是用过icreate 有精密LED驱动芯片,方案里面有monitor photo diode。
如果每个单独驱动的话,每个都检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差是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网友F:
最可靠的是用光敏管检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可靠的是用光敏管检测。

反对,
你光敏管装在哪个位置?
你装在正面那挡住数码管,装在侧面没效果

网友H:
在驱动正常但LED开路的情况下,检测电压是不行的,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检测数码管LED通路的电流,
不过要区分数码管的显示方式,是静态还是动态,
而且这种检测通常会使数模管的成本翻很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重来没有遇到过哦,数码管显示不正常的情况在驱动正常的情况下 ...

数码管由芯片TM1629驱动,需要检测数码管是否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反馈检测回路,可以检测电流

数码管的电流很小,1-2MA,不好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可靠的是用光敏管检测。

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驱动正常但LED开路的情况下,检测电压是不行的,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检测数码管LED通路的电流,
不过要区分 ...

由专用芯片扫描数码管的,动态,如果不用人眼看的话,很难实现,所以改为用人员观察的方式判断了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I:
你可以用交通显示屏专用的LED驱动IC,带静默单点检测的.比如MBI5034,绝对可以,这个是我们行业专用的.

网友J:
单段逐个电亮,然后光敏检测,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K:
TM1629本身是动态扫描的,从来没有听说要这样的诉求,只要驱动对了就行,其他有硬件(芯片)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K:
TM1629本身是动态扫描的,从来没有听说要这样的诉求,只要驱动对了就行,其他有硬件(芯片)保证。 ...

批量生产的板子,如何知道能否显示正常?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由专用芯片扫描数码管的,动态,如果不用人眼看的话,很难实现,所以改为用人员观察的方式判断了
谢谢楼上 ...

数码管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这解决方式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单段逐个电亮,然后光敏检测,大家觉得怎么样?

自检可以用用,
正常使用光敏速度估计不够,
而且数码管一般就是紧贴前面板,
安装也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码管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这解决方式牛了。

刚开始领导想搞个自动测试成品板的设备,结果不太可行就改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检可以用用,
正常使用光敏速度估计不够,
而且数码管一般就是紧贴前面板,

数码管也比较小,所以光敏 不可行

网友L:
这个是要在产品上用,还是工装上自检需要

网友M:
建议用相机检测,图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要在产品上用,还是工装上自检需要

用来测试成品 显示面板

不是产品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用相机检测,图像处理

这个方案成本太高被PASS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码管由芯片TM1629驱动,需要检测数码管是否正常显示

看看能不能让数码管显示几个固定的内容的时候,测试TM1629的电流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也就是在写程序的时候记录下显示固定内容时的电流,然后在程序里判断是否电流是否正常,当然还需要硬件电路的支持,看是否可行。

小电流检测太麻烦,全自动需要图像识别等,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能不能让数码管显示几个固定的内容的时候,测试TM1629的电流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也就是在写程序的时 ...

太麻烦了,只能半自动了

不是程序自动监测的么?为什么说是半自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