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使用CH340G进行BSL的接口电路

楼主(2018-04-26):
上图为接线图,芯片F5438A, 请教各位关于340G的RTS与DTR两路接线正确与否?查阅资料有说需要在DTR_RST 与RTS_TEST之间接入非门?

TI官方:
对RST/NMI 和 TEST 或者 TCK 引脚的控制 :
用于调用 MSP430--RST/NMI 和 TEST 或者 TCK(用于没有专用 TEST 引脚的器件)的引导加载程序应将--分别由 DTR 和 RTS 信号控制。 这些信号还传递一个正电压为引导加载程序硬件供电。对于带有专用 TEST 引脚的器件,正常运行期间RST/NMI 和 TEST 上的电平分别为逻辑 1 和逻辑 0。 为了获得这些电平并使用相应的 RS-232 信号作为电源线路,有必要为RST/NMI 引脚使用两个变极器(IC1A,IC2B) 并为 TEST 引脚使用一个变极器 (IC2E)。没有 TSET 引脚的器件要求将位于它们的 TCK 引脚之上的 TEST 引脚序列反转以调用引导加载程序。 因此,相应信号被倒转(变极器 IC2F)。二极管防止电容器 C1 放电以实现对 RS-232 线路的控制(RTS 和 DTR)。

即 DTR —— 取反——取反——RST                RTS——取反——TEST ???

网友A:
看看bsl要求的时序图你就明白了
http://www.ti.com/lit/ug/slau319s/slau319s.pdf

网友A:
另外,不太建议用bsl。推荐使用jtag或者swb方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太建议用bsl。推荐使用jtag或者swb方式下载

感谢回复! 时序图我明白了 现在自己做了PCB 手头没有JATG仿真器  所以考虑BSL来做烧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时序图我明白了 现在自己做了PCB 手头没有JATG仿真器  所以考虑BSL来做烧写 ...

手里有官网的msp430 launchpad开发板也行的,支持烧写外部msp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