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性问题....

楼主(2018-04-26):
说了“齐次性”(当然指f(kx)=kf(x)),下面说说积分变量复数共轭

对于积分

    ∫f(x)dx

中的积分变量x,其仅在积分内起作用。用什么字母符号没有本质差异。

至于复数,有下面关系

    (a+ib)(a-ib) = a^2 + b^2

即为其模的平方。

楼主:
还有就是

如果

    Y1 = f(X1)
    Y2 = f(X2)

且有关系

    (X1,X2) = (Y1,Y2)

那么必然成立下面关系

    (X1,X1) = (Y1,Y1)

    (X2,X2) = (Y2,Y2)

楼主:
这些都是极为基础的东西,如果有点常识的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以此来质疑,无非就是想博个眼球,哗众取宠而已。

楼主:
而那个“调查”所涉及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个常识性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4278-1-1.html

楼主:
各位可以先看看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8170-1-2.html

楼主:
当然,虽然是常识且还是极为基础的东西,但其引申出来的东西可非一般,所以将会有一个系统而详细的评述。

到时各位可以看看。

网友A:
看看我猜的多准,丝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