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61+bta4006B控制电机转速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26):
电路图如图一所示单片机监测电位器电位从而控制交流电导通角,在未接电机是波形如图二,接了电机后相位角变成180度导通(如图三),电位器无法控制导通角。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xch
你那个C8,R15为啥不并联在电机两端? 这么做要暗杀电工?
xch
然后换成感性的负载——电机,导通角就变了?
xch
你的表述不清楚啊! 不接电机你是怎么测导通角的? 是不是接了假负载,纯阻性的代替电机?

楼主:
R15和c8未接,因为接上后就会一直导通。

网友A:
Q1:U2的作用是什么?
Q2:测量位置是哪里?

网友B:
你的导通信号给他导通多长时间

网友B:
MOC3061是带过零的,导通角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U2的作用是什么?
Q2:测量位置是哪里?

u1和u2的作用是监测交流电正负周期的过零点      测量位置是STC_zero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导通信号给他导通多长时间

导通时间是根据单片机测量电位器的电压来改变导通时间的。电压越高导通时间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C3061是带过零的,导通角不可控

可是我没接电机的时候那个导通角可是根据电位器改变的  接上电机后就只能18度导通了。

网友A:
Q1:交流220V?
Q2: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是否足够?ps:共用限流电阻是有问题的,可能会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交流220V?
Q2: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是否足够?ps:共用限流电阻是有问题的,可能会烧管子

是交流220v   是不是要两个限流电阻加分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没接电机的时候那个导通角可是根据电位器改变的  接上电机后就只能18度导通了。 ...

你咋这么固执呢。
过零的光耦可控硅,你还期待调整导通角。
不接负载,你怎么测试导通角?测试值有什么意义?

网友D:
贴主的意思应该是通过光耦通倒与否,来控制交流电的等效电压吧。
好奇想知道下【u1和u2的作用是监测交流电正负周期的过零点】的实际作用是什么?

网友E:
大佬,我有一个电路图,求交一下具体怎么个说法,也是3061加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机来调速的,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