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0V输入七彩RGBW调光IC方案H5119 共阳极输出 高精度高同步性

楼主:
深圳市惠新晨电子有限公司
惠新晨电子的宗旨是品质放在第一位,在一流封装厂代工,质量第一,价格第二
我们的优势:原厂直销,价格优势,技术支持,货源充足,品质保证
惠新晨电子备货实力强,可以做月结,是值得信赖合作的实力供应商
LED景观装饰照明领域,目前主要以串行控制为主,以级联的方式进行控制,每个灯的信号线采用一进一出方案。代表产品有早期的595及兼容芯片和后期的单线串行芯片。这种方案虽然调试简单易用,但存在很大的弊端,即信号线采用一进一出方式,导致当某个灯出现故障,影响后面一串灯正常工作,必须要更换维护,造成了整个工程的造价成本升高。因信号线采用TTL传输,灯与灯之间的距离只能在1米以内。
基于上述缺点,DMX512方案有效解决串行传输问题,因为DMX512是并联传输,坏了一个灯不影响其它灯具,同时又是国际标准协议,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通用性。目前DMX512方案都是基于单片机软件模拟DMX512协议而成,这种方案特点是每个单片机芯片必须软件编程和烧录,需要外围电路配套,原理图设计复杂,方案成本高,必须要专业单片机工程师开发编程。传统DMX512不支持双向通信,每个灯具都要单独写地址等原因,加大工程安装维护难度。
深圳市惠新晨电子针对上述问题开发了一套DMX512单芯片解决方案。支持在线自动写址,采用独有增强型专利写址技术,支持点间距100米以内级连在线写址,并可在写址器上查看DMX3003地址是否成功写入。并支持双向通信。广泛应用于景观装饰领域。
概述:
H5119是一款专业用于中高端景观亮化LED照明调光市场的降压恒流驱动器,支持PWM调光、RGBW调光、支持线性调光、支持模拟调光、PWM调光、调光无频闪,支持输出多路共阳
H5119是一款平均电流检测模式,外围电路极为简单、多功能型、平均电流检测降压恒流驱动器,宽电压5-100V范围的非隔离式大功率恒流LED驱动器
H5119平均电流模式控制,输出电流精度在±3 %;高线性调整率及高负载调整率,输出可以兼容比较宽的灯珠串数,输出电流对输入输出电压以及电感不敏感;芯片内部集成了环路补偿,外围电路更加简洁可靠
H5119外围元器件少,有效减小PCB体积,高调光精度,完美调光曲线,调光过程中无任何抖动现象
H5119支持多路输出,支持多路输出,抗干扰能力超级强,有效解决多路输出芯片之间的互相干扰的问题,高同步性,一致性非常好,无噪音,易过EMC, 高恒流精度,高线性调整率,高负载调整率,调光频率支持1KHZ-几十KHZ不等,实现真正的调光无频闪
H5119特点:
SOT23-6封装
输入5-100V
超高恒流精度3%
效率可达95%
内置5V稳压管
调光频率可调
H5119外挂MOS,输出电流高达5A,
H5112 内置MOS管的H5112支持1.3A输出
H5118  内置MOS管支持3A输出
最大工作频率1MHz
易过EMC
支持PWM/模拟/分段调光,PWM调光,RGB调光,高低亮
智能过温保护,高温降电流,有效保护LED灯珠,延长寿命
典型应用:12-24-48V输入,输出40V2A PWM调光无频闪
应用领域;景观灯、洗墙灯、舞台灯、射灯、三防灯、轨道灯,景观LED点光源,景观亮化洗墙灯,导轨灯建筑照明、鱼缸观赏照明、景观亮化照明、景观户外亮化照明、LED车灯照明、LED投光灯,LED广告灯、展示灯、展柜灯、户外灯条,景观照明,点光源,点阵屏,护栏管,硬灯条,背光模组,穿孔字,LED低压球泡灯、低压投光灯,汽车灯、摩托车灯、电动车灯、夜市灯、地摊灯、植物生长灯,户外洗墙灯,户外护栏管,摄影补光灯,七彩RGB照明
H5119调光无频闪,输出支持共阳,调光过程中无任何抖动现象,抗干扰能力强,调光无噪音,支持PWM调光、模拟调光、RGBW调光、0-10V调光、线性调光,调光深度0-100%,支持高辉调光
应用说明
H5119是一款外围电路简单的多功能平均电流型 LED 恒流驱动器,适用于 5-100V 电压范围 的非隔离式恒流 LED 驱动领域。通过对 CS 端口的电流采样来实现精准的电流控制,芯片集成了 多种调光模式,拓展了系统应用
输出电流由芯片内部的误差放大器采样并且和内部的 0.2V 进行比较以及误差放大,从而实现系 统的恒流控制
芯片启动 系统上电后通过启动电阻对连接于电源引脚 VDD 的电容充电,当电源电压高于 4.2V 后,芯 片电路开始工作,直到 VDD 端口电压稳定达到钳位电压 5.2V 左右,芯片的供电电流主要有 VDD 端口接入的电阻 R3 提供,对于不同的功率 MOS,需要调整该电阻的大小以适应系统的电流损耗, MOS 越大,电阻越小,输入电压越低,需要的电阻越小。
调光设置 通过给 LD 设置,可以让芯片实现不同的调光功能。 当 LD 外接电阻拉高时(上拉电流大于 20uA), 芯片进入 1/2 低亮模式,LD 悬空时,芯片 进入高亮工作模式。 当 LD 接入 0.2V~1.2V 模拟信号时,芯片进入模拟调光模式,当 LD 端口低于 0.2V 以下关闭 输出,该功能主要为电动车的远光以及近光灯切换应用而设计,可以简化外围系统,降低成本,提高 集成度,而且 LD 端口也可以实现 PWM 调光的功能,用 LD 端口进行 PWM 调光的时候 LD 端口的 高电平要超过 1.2V。 此外 PWM 端口支持超小占空比的 PWM 调光,可以响应<100ns 的 PWM 脉宽波形,当 PWM 信 号为低电平,输出关闭,当 PWM 信号为高电平,输出开启,悬空的时候默认该端口为高电平输入。
PCB 设计注意事项
一个好的 PCB 设计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系统的稳定性、终端产品的量产良率。为了提高 H5119 系统 PCB 的设计水准,请尽可能遵循以下布局布线规则:
1. 芯片 D 端或 MOSFET Drain 端与续流二极管、功率电感的布线覆铜尽可能长度短、线宽 大;
2. 芯片 D 端或 MOSFET Source 端与 CS 检流电阻的布线覆铜,CS 检流电阻与输入电容 GND 的布线覆铜,都应尽可能长度短、线宽大;
3. 芯片的 VDD 电容靠近芯片布局,且 VDD 电容的 GND 端与 CS 检流电阻 GND 端保持单点 连接;
4. 系统的输入电容尽可能靠近 H5119 系统布局,保证输入电容达到最好的滤波效果;
5. 当 H5119 系统工作在多路并联工作时,多路系统与 LEDs 模组连接推荐共阳布线
方案资料索取及样板申请联系方式:
深圳市惠新晨电子有限公司
周工
MB:15889768528
QQ:2945356936
免费提供DEMO测试,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FAE工程师全程技术跟踪,全程技术指导,直到您成功量产
关于样板申请和具体方案资料及样板申请联系我
H5119电路图: